68013读取EEPROM问题

楼主(2011-12-05):
有没有做过在固件中增加对EEPROM读取的程序,简单的在已有固件中设个数据,然后存到EEPROM的某个地址中,接下读取该地址的数据,输出到LED。

网友A:
记得我的博客里有一篇**,可以查看一下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回经常去逛你的博客。

网友B(2013-03-20):
请问怎么解决的啊,数据地址和程序的地址怎么区分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