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9S12进不了ECT中断

楼主(2011-12-05):
[S12X系列] MC9S12有时进不了ECT中断
请教各位,单片机是MC9S12XDP512,利用ECT进行转速测量。需2路输入捕捉同时工作。一路工作正常,另一路有时能采集到正确频率,但过段时间就进不了中断。有时只进一次中断就再也进不去了。有时采集到的计数值很乱。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请明白人指点下,谢谢。程序代码如下:
void ECT_Init (void)                  //输入捕捉初始化函数
{
   TSCR1=0x90;                        //主定时器使能,快速清除标志
   TSCR2=0x07;                        //分频因子为128
   ICSYS = 0x02;                      //IC缓冲使能
   TIOS_IOS0=0;                       //通道0为输入捕捉
   TIOS_IOS1=0;                       //通道1为输入捕捉
   TCTL4_EDG0A=1;                     //捕捉通道0上升沿
   TCTL4_EDG0B=0;
   TCTL4_EDG1A=1;                     //捕捉通道1上升沿
   TCTL4_EDG1B=0;
   TIE_C0I=1;                         //通道0中断使能
   TIE_C1I=1;                         //通道1中断使能
   T标志寄存器1=0xFF;                        //清中断标志位
}

#pragma CODE_SEG NON_BANKED

void interrupt 8 Int_TimerCapture_C0(void)
{
    DisableInterrupts;
   T标志寄存器1_C0F = 1;   //中断标志清除
   //CountOverFlowTimes();

   SpeedCount1[1]=TC0; //通过读TC0寄存器来响应中断
   //nn = TC0;

   if(SpeedCount1[1]>=SpeedCount1[0])
   {
      SpeedCount1[2]=SpeedCount1[1]- SpeedCount1[0];
   }
   else
   {
      SpeedCount1[2]=65536- SpeedCount1[0];
      SpeedCount1[2]+= SpeedCount1[1];
   }
   SpeedCount1[0]= SpeedCount1[1];

   EnableInterrupts;
}
//#pragma CODE_SEG NON_BANKED
void interrupt 9 Int_TimerCapture_C1(void)
{
   DisableInterrupts;
   T标志寄存器1_C1F = 1;   //中断标志清除

   //CountOverFlowTimes();

   mm=TC1; //通过读TC1寄存器来响应中断

   SpeedCount2[1]=mm;

   if(SpeedCount2[1]>=SpeedCount2[0])
   {
      SpeedCount2[2]=SpeedCount2[1]- SpeedCount2[0];
   }
   else
   {
      SpeedCount2[2]=65536- SpeedCount2[0];
      SpeedCount2[2]+= SpeedCount2[1];
   }
   SpeedCount2[0]= SpeedCount2[1];
  EnableInterrupts;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