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关于本安的问题

楼主(2011-12-05):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系统,一个密封的探头工作在危险区,这个探头到安全区有4条线,485信号线两条,+5V电源的地和正。这段连接线处在危险区,连接线是绝缘密封的,但是担心万一线被刮破短路了,所以想加个安全栅在危险区和安全区之间。对于这样的供电和信号回路,有没有合适的安全栅可供选择啊?

楼主:
没人理?悲哀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几个安全栅的厂家直接打电话说清需求就可以了,关键你要说明你探头的功耗,负载电阻等等参数。

网友A:
用铠装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