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RAM容量 区别

楼主(2011-12-05):
在FPGA选型的表格上有这两种RAM的参数
RAM 容量
(1,024 bits)
--18363654108144108270504
4,608 位 RAM块
--4881224322460112

有什么区别吗?两个的用途不一样吗?比较弱的新手问题  知道的望告知下

网友A:
总量没区别,上面的是以BIT算,下面的以区域算,但使用起来会有区别,不同区域的RAM要连接成一片时要注意时延的.

楼主:
总量有区别吧 上面的才1024BITS ,下面的一块就有4608位呢 ?还是4块一起的总容量是4608位呢?

网友B:
计算公式:4608bit * 4 = 1024bit * 18

网友B:
FPGA中的片上RAM是按块算的,用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