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电流控制通断设备

楼主(2011-12-05):
有没有根据电流控制通断的芯片啊?或者应该怎么搭建这样的电路

网友A:
个人感觉要加一个模拟的比较器,在回路中串一个电精密电阻,然后算出电流值对应的电压,进行比较,形成一个开关量的输出。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