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voton的M0只能用nu-link调试吗?J-Link行不行?

楼主(2011-12-05):
按说都是SWD接口的,没道理不行啊,但是翻J-Link的收藏,支持器件没有 Nuvoton's

网友A:
新唐M0提供多种方式下载程序,Nu-link、J-link、U-link、USB或UART的ISP下载、在线或者离线的ICP下载。目前新唐M0支持的开发环境有MDK、IAR和Coocox。

摘自http://bbs.**/BLOG_ARTICLE_1883814.HTM

哥们,有用jlink调试芯唐mo的接线图吗

网友B:
既然是 arm 内核, 应该没有理由不被 JLINK 支持?

楼主:
既然是 arm 内核, 应该没有理由不被 JLINK 支持?
引用 网友B:

按说是,SWD接口是ARM提供的,JLINK支持NXP的M0,没道理不支持Nuvoton的。
但是我在JLINK的手册上没查到支持Nuvoton的任何型号,所以怀疑Nuvoton的DBG部分是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C:
Nuvoton比较新,资料没那么快更新

网友D:
JLink不能完美支持Nuvoton的M0
使用JLink调试时需要一个Nu-link作备用,用来解锁程序错误锁定的芯片

网友E(2018-05-28):
你好
是否有jlink调试芯唐mo的接线图纸,谢谢

网友F(2019-06-19):
同求  jlink调试芯唐mo的接线图纸

网友G(2022-05-09):
芯唐对于一些指令有修改 所以jlink不能完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