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一年多,这个图居然不会分析

楼主(2011-12-05):
(图片)

楼主:
哎,这个电路是老大设计出来的,问了他,他也稀里糊涂的,真不知道他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信号输入: Vin  是一个叠加在直流2.5V上的0.125V正弦波信号  即Vin = 2.5V + 0.125。
信号输出:AD

然后我就分析啊分析,分析不明白了。
没看明白怎么放大的。
R7 是 1.2K 的 ,其余的都是10k的 。电容式滤波的。

网友A:
A点的信号输出是放大后的交流信号+2.5V的直流偏置,后面一级和前面类似,多了个电阻分压。

网友B:
re LZ:

这个电路,输入经RC低通滤波后由U1D正相比例放大一倍(中点在2.5V),然后分压一半再经RC低通滤波后由U2C作正相比例放大一倍(中点在1.25V),最后送AD(之前有个2.4V稳压管限幅)。

网友C:
RE3楼,直流电平输入在运放的反相端,输出应该是向下移才对,为啥中点会在2.5V呢

网友B:
to 5L:

输入信号是“一个叠加在直流2.5V上的0.125V正弦波信号  即Vin = 2.5V + 0.125”,所以说中点为2.5V。

网友C:
嗯,没有好好看题,我错了,谢谢HWM

网友D:
就直流啊  。。。晕。。

网友E:
两个反向放大器

网友F:
就是两个标准的同相放大电路
这是一个典型的单电源直接耦合放大器

楼主:
哦 , 那这个电路是不是实际上只放大了2倍, 而且R7=1.2K 这个电阻 没多大用处,或者把它换成什么10K啊 4.7K啊 都不会影响?

网友G:
3# yuyi21ic 是-2.5V的.直流偏置

网友C:
回楼上,你也跟我一样没有好好看,VIN带2.5V直流偏置,加于同相端,放大两倍,减去反向端的2.5V放大一倍,最后输出还是2.5V的直流偏置!

网友H:
A点输出好像是叠加在2.5v直流信号上的0.25的交流,B点是电阻分压得到的,第二级的2.4V看不懂,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I:
LZ,这有啥不能明白的?

网友I:
A点输出好像是叠加在2.5v直流信号上的0.25的交流,B点是电阻分压得到的,第二级的2.4V看不懂,请高手指点下
引用 网友H:

A点输出好像是叠加在2.5v直流信号上的0.25的交流,B点是电阻分压得到的——对

第二级的2.4V看不懂,请高手指点下——那只是个稳压管,用来限幅的,平时不动作。
——LZ这里少了个点,打PP哈

网友B:
哦 , 那这个电路是不是实际上只放大了2倍, 而且R7=1.2K 这个电阻 没多大用处,或者把它换成什么10K啊 4.7K啊 都不会影响?
引用 楼主:

是放大两倍。R7和C2构成RC低通滤波,所以这个R7非多余,其值也不是任取。

楼主:
to 洗碗机,冤枉啊,我没少点,那个稳压管是稳压的,很明显。
感谢HWM。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路不是很和谐,因为目的是放大一个0.125V的信号,最后却只放大了两倍,就算修改R8 R9增大放大倍数,但是U2前端的B点是经过电阻分压得来的,实际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很准确的分压,对直流分量2.5V分成1.25V 效果不好。
如果这样改进,效果会不会好:去掉R6,把U2的1.25V改为 2.5V.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去掉R5和去掉R6有什么区别?

网友J:
VIN经过一个偏置电压2.5v同相放大器放大2倍再在B点分压(电压1.25+VIN),再通过一个1.25V偏置的同相放大器放大二倍(1.25+1.25x2+2VIN)后经过2.4V稳压管限幅;第一级类似一个缓冲器做阻抗匹配什么的,第二级才是真的起放大作用,按照这个设计意思,好象电路设计有点问题,只能恒定得到2.4V电压,应该在第二级的前面加上一个隔直电容;是不是我分析错了

网友I:
还敢喊冤?
往“AD”那两个字的左下角看!

你到底要不要直流分量?
要不要直流偏置?

网友B:
to 18L:

这实际是个含两级RC低通滤波放大一倍(X2)且作电位平移(下移1.25V)的电路,估计目的是配合后面AD的满量程范围。如果去掉R6——即不分压,同时将U2的中心定在2.5V的话,是否匹配后面的AD,这就不得而知了。此外,那个点还是要加上地,这个管子在此不是用于稳压,而是用于限幅。

网友K:
楼主第一级的那个RC滤波频率是低通比10K还高,二级也是。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等效成直立分析。运放的带宽你也不用考虑了。因为这个没放大,基本的运放都能满足。A点输出为2.5V上门叠加了一个正弦波。B点为1.25V上面叠加了一个正玄波。它的目的很简单主要是你运放是单电源供电。把电平抬升上去。负半周的正玄信号就有了。

网友K:
如果能用双电源直接一个有源低通滤波既可以实现!输出都不用叠加直流偏置电压!

网友I:
22楼:
真的没有放大吗?

楼主:
我想采集的AD是:叠加在1.25V直流分量上的一个放大的Vin 正弦波信号。

楼主:
to21楼。我明白了。
其实我这个电路是测量市电的,Vin只有50HZ,不知道低通滤波效果怎么样,那个1.2K 如果乱改的话是不是只影响滤波效果?

网友J: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我分析好象只能得到2.4V的直流电压,第二级把第一级的分压的1.25V也放大到了2.5V,再叠加到1.25V,那就是3.75V了,这样2.4V稳压管就工作了.如果有隔直电容那就得到了1.25V+2VIN的电压

网友L:
谢谢高手们的精彩讨论和回答 学些了

网友M:
无源滤波,有源放大....
你问他能不能直接有源滤波算了

网友I:
28楼,再去想想。

网友N:
交流放大2倍,AD输入1.25V+AC上下峰值

楼主:
晕,现在才发现AD左下角确实少了个点。还有,客官们,我才是楼主啊,不要无视我的问题啊

那个1.2K 如果乱改的话是不是只影响滤波效果?

网友I:
理想运放的话,是的。

实际运放的话,两个输入端外部阻抗不完全一致,失调电流会带来一点点影响

网友J:
我还是很奇怪为什么分压后的1.25+VIN的电压不是同时候放大到2.5+2VIN,最后在输出端输出1.25+2.5+2VIN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我基本上是明白了。
to 35楼 ,这个嘛,你得一步一步分析。
首先分析它是负反馈,然后分析U1,根据虚短虚断,Vin =  U1+ 根据虚断  U1+ = U1- ,根据虚短,
然后算出A点电压,B点电压,同理分析U2,也是负反馈,虚短虚断,B = U2+ = U2- ;
就可以算出AD电压了
另外,AD那里少了一个点

网友J:
等我有时间搭硬件用示波器测试一下,二个同相放大倍数都是2倍

网友O:
这种电路就是一个运放一个运放分析
记住,虚短,虚断,虚地
自后就分析吧

网友P:
R5限流R6分压

网友Q:
交流信号用VA表示,输入2.5+VA
第一级放大两倍减去2.5得到 2.5+2VA
再分压一次得到1.25+VA
再放大两倍减去1.25得到1.25+2VA

2VA=0.25vp
最后得到1 ~ 1.5v的信号进AD

网友R:
参照大学模电,将图换成数学方程式就看出来了!

网友S:
(2.5-Vin)/R2 = (Vin-VA)/R3,
VA = 2VIN-2.5
VB = VIN-1.25

(1.25-VB)/R8 = (VB-VAD)/R9

VAD = 2VIN-3.75

难道电路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的吗?

网友T:
正弦波会给C1充电,让C1一直保持在2.625V?

网友U:
低通(截至频率16K)+同向放大两倍---电阻分压,衰减一般---低通(截至频率16K)+同向放大两倍。电路共放大两倍,极性与输入同向。 这样分析对吗:)

网友V:
问题还是 没有解决!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我知道是稳压的,可是它是怎么达到稳压的目的的呢?上面加的是一个1.25V
的直流电压吧,串上两个电阻,再说这个稳压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I:
kao,看帖咋这么不仔细呢?

谁告诉你是稳压的?
我明明说的是:
——那只是个稳压管,用来限幅的,平时不动作。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恩,输出那里加个点就明白了,输出应该是1.25的直流+峰值0.25的交流,稳压管是限幅保护的吧,应该是防止输入过高损坏后面的AD,开始楼主没加点,怎么看都不明白,不加点的话U2工作在开环

网友W:
硬件研发六年,也不会的掩面走过

网友A:
一个计算起来比较简单的问题弄的那么复杂啊,直接套用运放的公式吧:Vo = Av(V+ - V-),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网友X:
来听前辈们分析电路

网友Y: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好久没有做电路老。还能看懂这个电路,与上面各位的分析差不多。呵呵。。

网友Z:
回复 网友N:
嗯  搞了半天就是将交流放大两倍然后移到1.25的DC上

网友J:
运放对直流也有放大作用的

网友AA:
为啥中点会在2.5V呢

网友AB:
还是没明白

网友AC(2012-05-21):
重量级的东西啊,哈哈,卢哥

网友AD:
有点意思,同意五十六楼的说法,利用理想运大器的办法一算,结果确是Vout=2*Vin-1.25;就是将交流放大两倍然后移到1.25的DC上,

网友AE:
赞同40楼分析

网友AF:
设计这个电路的是老大?
怎么看着像是刚毕业的?
稳压管上面的那个点,无论有没有,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AG:
xwj所说确实!细节问题,这里的电路应该是有连接点的

网友AH:
一个不是很成熟的电路

网友AI:
学习了...谢谢高手们的讨论: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