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符的问题

楼主(2011-12-05):
(无正文)

网友A:
拉一根线, 排到别的地方去. 能指示清楚, 看得明白就行了

网友B:
嗯,LS的方法不错,找个附近空的地方;

网友C:
特别紧张的板子,0402的阻容器件位号丝印就去掉了。

网友D:
一般都是用2楼类似的方法

网友E:
1 丝印圈个框 放个A 然后在空的地方圈个相同形状的框 再放个A
2 特别密集的丝印外框都不要了 修改器件封装,比如在0402中间画杠线代表一下即可

网友F:
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惑,学习了!

楼主:
学习了,以后就在附近标志,或者修改丝印外框!谢谢各位!

网友G:
只要能看清楚,尽量小,实在不行有规律的放在其它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