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rl99se安装打开的小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05):
这个问题倒是第一次遇到,安装的时候你输入序列号了吗?安装SP6了吗?
  S/N:Y7ZP-5QQG-ZWSF-K858
  License number:   990005336
License似乎没用,我从来没输过。
*****************************************
Unlocking the software

Protel 99 SE requires an Access Code to be entered before you can use any of its editors. If you did not enter the code during installation you can enter it after starting Protel 99 SE. The Access Code is supplied separately from the product box, contact your Protel office or reseller if you do not have the code.
To enter the Access Code start Protel 99 SE. When the Design Explorer opens click on the System menu (the arrow on the left-
hand end of the menu bar), and select Security.

The Security Locks dialog will display a list of Protel 99 SE's main tools, each with the current Access status under it. Typically you will have one code for Protel 99 SE, which can be used to unlock all of the tools.
To enter the code select one of the tools, then click on the Unlock button at the bottom of the dialog. Protel 99 SE will first search the network for a Floating License, if none can be found the Lock dialog will appear. Press the Add button to enter your Access Code. After entering the Code and closing the small Access Code dialog, check your Access Rights in the Lock dialog. It will tell you how many users this Access Code supports. If it reports "Access Denied" it means that the Code has not been entered correctly, Edit the code to correct it.

' ©Protel International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

网友B:
点击输入SN,就OK了。

网友C:
找个**版吧,网上一大把

楼主:
3# pa2792 [/b
没用

网友D:
点击输入SN,就OK了。
引用 网友B:

要**后,直接双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