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车载功放的变压器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1-12-05):
比如:做一个500W  D类的功放。用0.5的线绕,匝数比。电流 和用多少根线等等。有具体的公式没有?还是靠经验的啊。

网友A:
你要的是否电源变压器?计算方法是有公式的,参见:
http://bbs.big-bit.com/showtopic-122989.aspx

楼主:
是电源变压器。 如果只知道电源电压DC14.4V和输出功率500W/2欧负载时,这个变压器能做出来吗?它的那些参数是多少啊?最好有具体的计算步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