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小程序,不要骂我笨啊

楼主(2011-12-05):
我没有板子,看书许多细节里的东西看不太懂,就编了这么个小程序,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要是我仅把此程序下载到板子里,能点亮数码管吗?请给指点一下吧
用S3C2440的GPC0~7连了一个6位的共阴极数码管的8个断码,用GPC8~13接6个位码,做动态显示timebuf[]里的数,
#define rGPC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20)
#define rGPC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24)
#define rGPC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28)
uchar dispcode[]={};//共阴极断码表
uchar timebuf[]={12,33,57};//用来显示的三个数
uchar chai[]={0,0,0,0,0,0};//将上述三个数拆成个位、十位的形式,放在这里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 (void)
{
uchar j;
for(j=250;j>0;j--)
{;}
}
/*拆送显示缓冲区*/
void chai()
{
  uchar j,i;
  for(i=0;i<3;i++)
{
  display_data[j]=timebuf[i]/10;
  j++;
  display_data[j]=timebuf[i]%10;
  j++;
  }
}

/*动态显示*/
void display()
{  uchar i,A=0x0100;//A是位码,此时的值是点亮第一个数码管
  for(i=0;i<6;i++)
{
   rGPCDAT=dispcode[display_data[i]|A];//送断码和位码
   A<<1;//位码移位
   delay1ms();
   }
}
void main()
{
   rGPCCON=0x55555555;//GPCX设置为输出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2012-02-20):
得加上启动文件吧,C程序之前不是要设置下堆栈么,还要关watchd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