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W和S之间的互换?

楼主(2011-12-05):
其实在大学期间就有这个疑惑了,有运放构成的微积分电路,如果按照阻抗来分析,则一般得到的结果是关于JW的,这个比较好理解。但是有时候也可以直接用S替代,计算就很方便了,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在咋样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一直都没有好好理解过,可能看下书,暂时明白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忘记,只能说知识还没有融会贯通,现在,打算把他彻底搞清楚,不知道哪位有比较容易让人理解的好方法在这边分享下!

网友A:
re LZ:

传递函数是个复变函数,所以通常用复自变量(S)。但在实际的相量分析中,对应于某简谐信号的频率 ω,在复平面上的点为 jω,所以最终实际分析时还是将 jω 代入 S。

楼主:
主要是利用传递函数,引入S计算比较简洁,方便,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在分析过程中失去了物理上的逻辑关系,感觉不是很好理解,不知道如何可以理解成像用JW一样直观呢

网友A:
to 3L:

jω 同样是个复数,用 S 代表之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此外,利用 S 求复变函数的零极点也比较方便(有理复变函数由其零极点基本确定)。

楼主:
工作这方面的知识接触的不多,快忘的差不多了,赶快复习下,呵呵

网友B:
其实你看看信号与系统的教材,在讲完Z变换的时候应该都会提到三大变换的联系,双边拉式变换其实就是广义的傅立叶变化,只是局限了变换域而已,不想看信号与系统就看看高数关于微分算子的讲解,s其实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微分算子,之所以电感的阻抗是sL,其实就是因为电感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V/I=R欧姆定律,所以成为阻抗)表示对电感有Ul=Ldi(t)/dt,也就是U=LsI(t),高数里的基本理论,微分超前,积分滞后,相位差90度,可以得到电感是电压超前电流的,电流的变化被阻碍,这么说是不是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