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4xx系列ADC的通道11问题

楼主(2011-12-05):
在MSP430F4XX系列单片机的12bitADC里有个通道(通道1011)是通过两个电阻R分压来测量AVCC的。但是我翻遍了datasheet也没有找到关于这个电阻R的阻值和精度相关的参数。
请问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和精度是多少???

(在我的应用中是通过这个通道来测量电源(电池)电压的,但是发现即使使用外部高精度电压基准时,测量误差高达百分之几),初步怀疑是这两个电阻R的精度太差!!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源波动较大的话,再精确的电阻也不行的啊,呵呵,你先测测你的电源波动是否较大。

楼主:
不是电源波动的问题,AD值读数比较稳定,就是离真实值有百分之几的误差

网友B:
楼主给单片机供电的VCC电源是外加的高精度电源吗?

楼主:
不是的,是电池

楼主:
难道没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TI的技术支持呢?出来冒个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