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用AD9.0画3D封装)

楼主(2011-12-05):
3D封装必须需要什么专业软件设计吗?AD9.0用了这么久现在只会做一些简单的3D模型,做USB接口之类的3D该怎么做,求指教或推荐一些学习资料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A:
一般的常用封装,基本上网上都能找到。
自己做的话,我用过PROE,其实其他UG、SOLIDWORK之类的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