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积分电路不从零开始积

楼主(2011-12-05):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反过来想,不从零开始的对称三角波,微分后是不是也是占空比为50%的正负相等的脉冲?

网友B:
to LZ:

电容的初始电压为零,所以有个暂态过程。

网友C:
除非你输入的脉冲从零开始,而且电容初始状态是空的,实际上第一条就很难满足的。

楼主:
那有没有强制的什么办法呢?
3# HWM

楼主:
是呀,但是实验中就是想得到从零开始的,有什么强制的方法么?
2# yhf311

网友B:
那有没有强制的什么办法呢?
3# HWM
引用 楼主:

“强制”方法?

“时间”就是最好的消除暂态的方法。当然,你也可以按稳态所需电容初态电压先对电容充电。这样一来,暂态就不存在了。

楼主:
请教一下如果想得到从零开始的三角波需要怎么办呢
7# HWM

网友B:
to 8L:

理想积分原本就存在着一个未定常数(直流电压)。通常积分电路会在积分电容上并入一个较大阻值的电阻,可以通过适当将对称脉冲的直流成分偏离零位一点的方法使输出的三角波直流成分上或下移,直至满足所需条件。

网友B:
另外,也可以通过适当给积分电路中的运放正输入端偏置一个非零电压,此道理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