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CY8C52 超低功耗PSoC系列开发方案

楼主(2011-12-05):
Cypress CY8C52 超低功耗PSoC系列开发方案
Cypress 公司的CY8C52 超低功耗PSoC系列采用32位PSoC 5平台,在CPU子系统周围提供了可编程的数字,模拟和互连区块.它的 32位 ARM Cortex-M3 CPU核工作在DC-40MHz,闪存程序存储器高达256KB,SRAM存储器高达64KB,2KB EEPROM,有多层AHB总线接入的24路DMA,工作电压0.5 V 到 5.5 V, 可以广泛应用在消费类电子,工业控制和医疗设备等各种领域..本文介绍了CY8C52系列主要特性, 简化方框图, ARM Cortex-M3 CPU框图, 时钟子系统框图,GPIO框图, 数字系统接口框图和模拟子系统框图,以及CY8CKIT-001 PSoC®开发套件主要特性, CY8CKIT-001 PSoC 开发板电路图, CY8C28, CY8C38和CY8C55系列处理器模块电路图与相应的材料清单.

楼主:
CY8C52 主要特性:

• 32-bit ARM Cortex-M3 CPU core

DC to 40 MHz operation

Flash program memory, up to 256 KB, 100,000 write cycles, 20 year retention, multiple security features

Up to 64 KB SRAM memory

2 KB EEPROM memory, 1 million cycles, 20 years retention

24 channel DMA with multilayer AHB bus access

• Programmable chained descriptors and priorities

• High bandwidth 32-bit transfer support

Low voltage, ultra low power

Wide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0.5 V to 5.5 V

High efficiency boost regulator from 0.5 V input to 1.8 V to 5.0 V output

2 mA at 6 MHz

Low power modes including:

• 2 μA sleep mode with real time clock and low voltage detect (LVD) interrupt

• 300 nA hibernate mode with RAM retention

Versatile I/O system

28 to 72 I/O (62 GPIO, 8 SIO, 2 USBIO[1])

Any GPIO to any digital or analog peripheral routability

LCD direct drive from any GPIO, up to 46x16 segments

CapSense® support from any GPIO[4]

1.2 V to 5.5 V I/O interface voltages, up to 4 domains

Maskable, independent IRQ on any pin or port

Schmitt trigger TTL inputs

All GPIO configurable as open drain high/low, pull up/down, High-Z, or strong output

Configurable GPIO pin state at power on reset (POR)

25 mA sink on SIO

Digital peripherals

20 to 24 programmable PLD based Universal Digital Blocks

Full CAN 2.0b 16 RX, 8 TX buffers[1]

Full-Speed (FS) USB 2.0 12 Mbps using internal oscillator[1]

Four 16-bit configurable timer, counter, and PWM blocks

Library of standard peripherals

• 8, 16, 24, and 32-bit timers, counters, and PWMs

• SPI, UART, I2C

• Many others available in catalog

Library of advanced peripherals

•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CRC)

• Pseudo Random Sequence (PRS) generator

• LIN Bus 2.0

• Quadrature decoder

Analog peripherals (1.71 V  VDDA  5.5 V)

1.024 V±0.1% internal voltage reference across -40 C to +85 C (14 ppm/_ C)

SAR ADC, 12-bit at 1 Msps

One 8-bit, 8 Msps IDAC or 1 Msps VDAC

Two comparators with 75 ns response time

CapSense support

Programming, debug, and trace

JTAG (4 wire), Serial Wire Debug (SWD) (2 wire), Single Wire Viewer (SWV), and TRACEPORT interfaces

Cortex-M3 flash Patch and Breakpoint (FPB) block

Cortex-M3 Embedded Trace Macrocell™ (ETM™) generates an instruction trace stream.

Cortex-M3 Data Watchpoint and Trace (DWT) generates data trace information

Cortex-M3 Instrumentation Trace Macrocell (ITM) can be used for printf-style debugging

DWT, ETM, and ITM blocks communicate with off-chip debug and trace systems via the SWV or TRACEPORT

Bootloader programming supportable through I2C, SPI, UART, USB, and other interfaces

Precision, programmable clocking

3 to 24 MHz internal oscillator over full temperature and voltage range

4 to 33 MHz crystal oscillator for crystal PPM accuracy

Internal PLL clock generation up to 40 MHz

32.768 kHz watch crystal oscillator

Low power internal oscillator at 1, 33, and 100 kHz

Temperature and packaging

-40 C to +85 C degrees industrial temperature

68-pin QFN and 100-pin TQFP package options

楼主:
68-pin QFN and 100-pin TQFP package options

图1.CY8C52简化方框图

图2.CY8C52 100引脚TQFP封装的电源连接图

图3.CY8C52 ARM Cortex-M3 框图

楼主:
图3.CY8C52 ARM Cortex-M3 框图

图4.CY8C52 时钟子系统框

楼主:
图4.CY8C52 时钟子系统框图

图5.CY8C52 GPIO 框图

楼主:
图5.CY8C52 GPIO 框图

图6.CY8C52 数字系统接口框图

图7.CY8C52 模拟子系统框图

图8.CY8C52 模拟连接图

楼主:
CY8CKIT-001 PSoC®开发套件

The CY8CKIT-001 PSoC® Development Kit provides you a common development platform where you can prototype and evaluate different solutions using any one of the PSoC 1, PSoC 3, or PSoC 5 architectures. This guide and kit gives you a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of PSoC technology. In addition, the kit gives several example projects with step-by-step instructions to enable you to easily get started developing PSoC solutions. This kit includes PSoC CY8C28, CY8C38, and CY8C55 Family Processor Modules.

图9.CY8CKIT-001 PSoC®开发套件外形图

The CY8CKIT-001 PSoC Development Kit includes:

■ PSoC Development Board

■ PSoC CY8C28 Family Processor Module

■ PSoC CY8C38 Family Processor Module

■ PSoC CY8C55 Family Processor Module

■ MiniProg3 Programmer and Debug tool

■ USB Cable

■ 12V Power Supply Adapter

■ Wire Pack

■ Printed Documentation

❐ Quick Start

❐ Schematic PSoC Development Board Design

■ Software CD for PSoC 1, which includes

❐ PSoC® Designer™ IDE

❐ PSoC® Programmer™ Software

❐ CY8C28 Data Sheets

❐ Kit Release Notes

❐ Software Release Notes

❐ Example Project Files, Firmware, And Documentation

■ Software CD for PSoC 3 / PSoC 5, which includes

❐ PSoC® Creator™ IDE

❐ PSoC Programmer Software

❐ CY8C38 Data Sheet

❐ CY8C55 Data Sheet

❐ Kit Release Notes

❐ Software Release Notes

❐ Example Project Files, Firmware, And Documentation

楼主:
❐ Example Project Files, Firmware, And Documentation

图10.CY8CKIT-001 PSoC 开发板电路图

图11.CY8C28系列处理器模块电路图

图12.CY8C29系列处理器模块电路图

图13.CY8C38系列处理器模块电路图

楼主:
图13.CY8C38系列处理器模块电路图

图14.CY8C55系列处理器模块电路图

CY8CKIT-001 PSoC开发板材料清单(BOM):

CY8C28 系列处理器模块材料清单(BOM):

楼主:
CY8C28 系列处理器模块材料清单(BOM):

CY8C29 系列处理器模块材料清单(BOM):

CY8C38 系列处理器模块材料清单(BOM):

楼主:
CY8C55 系列处理器模块材料清单(BOM):

详情请见:
http://www.cypress.com/?docID=22429

网友A:
呵呵 不错 了解下 真详细 可以学习下

网友B:
好详细啊 就是**太长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