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基面与导轨侧基准安装面的倒角处理

楼主(2011-12-06):
对于滑动导轨面的流体润滑,由于油膜的浮动,产生的运动精度的误差是无法避免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流体润滑只限于边界区域,由金属接触而产生的直接摩擦是无法避免的,在这种摩擦中,大量的能量以摩擦损耗被浪费掉了。 与之相反,滚动接触由于摩擦耗能小.滚动面的摩擦损耗也相应减少,故能使直线滚动导轨系统长期处于高精度状态。同时,由于使用润滑油也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脂润滑就足够了,这使得在机床的润滑系统设计及使用维护方面都变得非常容易了。 滚动HIWIN直线导轨的滑块与导轨间为微间隙或负间隙,因此可以极大提高导轨的整体刚性和运动精度。 滑块和HIWIN直线导轨紧密配合成一整体,刚性大,四方向等负荷,因此具有较大的负荷承载能力。因滚动HIWIN直线导轨里的钢珠产生弹性变形而吸收安装面误差从而可以降低导轨安装基础面的平整度要求,降低机械加工成本。 线性导轨具有将安装导轨的基础加工及组装时产生的垂直度、平面度、平行度等校直误差平均化后进行吸收的特点。因此采用直线导轨可以大大提高机械设计的效率。安装基面与导轨侧基准安装面的倒角处理。要求:倒角半径小于或等于3.5mm,若发现倒角过大或凸出,应及时采用油石和锉刀处理,否则会造成导轨精度的安装不良或者会干涉滑块。检查HIWIN直线导轨是否有合格证,有否碰伤或锈蚀,将防锈油清洗干净,清除装配表面的毛刺、撞击突起物及污物等。用两个等高量块和一大理石量尺放在安装基面上,放上精密的水平仪调试底座水平,要求是底座中凸(2~3)。组装容易并具互换性组装时只要铣削或研磨床台上导轨之装配面,并依建议之步骤将导轨、滑块分别以特定扭力固定于机台上,即能重现加工时的高精密度。传统的滑动导引,则须对运行轨道加以铲花,既费事又费时,且一旦机台精度不良,又必须再铲花一次,杂技。HIWIN直线导轨具有互换性,可分别更换滑块或导轨甚至是直线导轨组,机台即可重新获得高精密度的导引。6.润滑构造简单滑动导引若润滑不足,将会造成接触面金属直接摩擦损耗床台,而滑动导引要润滑充足并不容易,需要在床台适当的位置钻孔供油。HIWIN直线导轨则已在滑块上装置油嘴,可直接以注油枪打入油脂,亦可换上专用油管接头连接供油油管,剪板机,以自动供油机润滑。
www.szymj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