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得的电流如何在电脑上显示

楼主(2011-12-06):
刚入硬件,有个问题。假如我想测某个电流,并且与电脑以太网通讯,在电脑上显示出来,可以这么做?望大神指点?

网友A:
电流->电压->单片机AD->单片机串口->PC串口->PC显示程序 over!
如果非要网口,则:
电流->电压->单片机AD->uIP->RT8019->PC网口->PC显示程序 over!
网口的程序比较大,要选好单片机。

楼主:
电流->电压->单片机AD->单片机串口->;PC串口->;PC显示程序 over!
如果非要网口,则:
电流->电压->单片机AD->uIP->RT8019->;PC网口->;PC显示程序 over!
网口的程序比较大,要选好单片机。 ...
引用 网友A:

多谢,其实我是想知道如何实现显示的,硬件一般,软件更差啊.

网友B:
去淘宝买一个虚拟的万用表就软硬都有了,不贵的

http://www.baidu.com/s?wd=%E8%99%9A%E6%8B%9F%E7%9A%84%E4%B8%87%E7%94%A8%E8%A1%A8&tn=zjy001_pg&ie=UTF-8&oe=UTF-8

网友A:
在PC编程显示数据没你想象的难,学过VC或C#的都会。也就是画一个Label,然后把从串口中来的数给它赋个值。就这样。如果你要自己写,就得学学PC编程了。
实在不想学VC C#这现意的话,就用C语言写吧!一条printf也能输出了。

楼主:
在PC编程显示数据没你想象的难,学过VC或C#的都会。也就是画一个Label,然后把从串口中来的数给它赋个值。就这样。如果你要自己写,就得学学PC编程了。
实在不想学VC C#这现意的话,就用C语言写吧!一条printf也能输 ...
引用 网友A:

恩,以后需要接触这方面了。

网友C:
楼主的要求需要采用MCU,而且需要带有以太网接口,一般ARM系列中有很多这样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