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和usb通信的方案

楼主(2011-12-06):
以前我们的单片机都是通过连接计算机的串口进行通信,但是现在带有串口的计算机主板已经接近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带有usb的主板。
原先想的是用usb转串线来实现方案,后来一想是不是直接换成usb通信更好呢?之前没做过关于usb通信方面的,还望前辈们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过USB的经验,还是建议你先用USB转串口的方案,至于买现成的线,还是把转软芯片也焊在版子上就随你。这种方案在速度不高时其实也用得很多,特别是老产品的过渡上。

至于USB方面,我建议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专题去学。

网友B:
要看的你单片机是否带USB接口的
有的话比较好办,没有另外加块USB接口IC 还不如用usb转串来的便宜
当然,自己尝试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多项技能

网友C:
还是usb转串口吧,速度不慢的,一般几百KB/S都很稳。

网友D:
用串口桥片即可,但注意存在兼容性,需要多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