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下LM48311替换芯片

楼主(2011-12-06):
数字功放LM48311封装只有BGA,对生产工艺要求太高,有没有替代的芯片推荐下!! 谢谢!!

网友A:
给你上national的管网看了一下,他们做的D类功能都是小封装的,只有MICRO SMD(也就是你说的BGA) 和LLP(可能还能手工焊一下)。
他们全的的D功功放汇总如下:
http://www.national.com/cat/index.cgi?i=i//303
其中,和LM48311参数一样的LLP封装的有LM48310。请看:
http://www.national.com/mpf/LM/LM48310.html#Diagrams

网友A:
如果你一定要先能手工焊接的,我给你看了一下,ST的有,TDA7493。网址: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HEET/CD00189904.pdf
其它的ST产品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st.com/internet/imag_video/subclass/983.jsp

好了,也就帮你到这了。

楼主:
谢谢,48310是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