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静态电流

楼主(2011-12-06):
我现在板子准备用LM2575-5.0供电,但是静态电流达到了7mA,这样的静态电流无法接受,有什么办法让它降低或者有其它好的1A的芯片代替它吗?

网友A:
为啥我用2575的时候,只有1mA呢

网友B:
差不多正常,这么大电流的开关电源要做低功耗难,楼主你是不是方向就选错了?先要分析你需要的供电条件。

楼主:
回2楼,请问1ma的静态电流怎么做出来的,参数如何选择
回3楼,我的供电是蓄电池,电压在12V左右,哪个片子更适合呢

网友B:
你的负载是什么?多大电流?休眠不?蓄电池是长期在线还是长期放电?

楼主:
6楼: 你的负载是什么?多大电流?休眠不?蓄电池是长期在线还是长期放电?
***********************************
负载有手机充电的USB接口,然后给一个收音机供电,还有其它芯片供电。蓄电池应该每天都会有放电,但是我的蓄电池容量很小,只有5AH,所以静态电流不可大;蓄电池满电给它10mA的损耗也就20天不到就放完了。一般如果半满状态几天就没了

网友B:
做来玩的说,经常充电就可以了,2575是你能在业余情况下用的最好方案了,另外收音机的噪声会比较大,建议用7805来做,用个开关来切换。

楼主:
回8楼,我这不是做着玩的,现在产品已经出来,现在考虑到电池容量太小,想改进一下!

网友B:
产品就不能闹着玩了,你的负载是一直工作还是间歇工作?2575为什么要一直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