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解答TM1618芯片问题

楼主(2011-12-06):
请问这款显示芯片如果STB始终悬空
那数据是如何循环写入显示寄存器的呢?
比如我要显示4位8段,前面3byte是设置命令
中间4byte是数据,最后1byte是显示控制,依此循环
数据是始终写入00H-07H么?

网友A:
唉,你怎么这么想抄别人的芯片的呢。把别人的芯片打磨掉说自己的是不道德的,还不如你用串并转换芯片自己搭!
就你选的芯片而言,也太差了,LED的译码都是程序自己做,我之前用的ZLG7289A都比它好多了。
http://www.zlgmcu.com/philips/hotic/zlg7289/zlg7289A.PDF
TM1628的手册我下了,你把“STB始终悬空”是不可能的,命令都得通过这个脚来区分。
同时,手册也没有提到“循环写入”的功能,我不知到能不能实现,这你得问他们(对方也是国内公司,打个电话有这么难吗?)。我们都只能从对方的手册来进行分析。
http://www.titanmec.com/docc/product-detail-63.html

网友B:
TM的显示芯片确实差,不用为上策

网友C:
TM的显示芯片目前在家电市场占有率是80%以上,知名的家电厂都用.
QQ:973190159

网友A:
晕,他们的销售做得好。

网友D:
STB 你们理解错了,STB是片选信号,方便一个单片机控制多个LED驱动芯片

网友C:
可以不用循环,只要你想改变显示数据的刷显存就可以了,显存地址是从coH到ccH

网友C:
stb不是悬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