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OK6410做毕业设计,有点疑问,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1-12-06):
毕业设计想用OK6410的核心板。

外围电路的主板,得焊上那个很小的排插吧。就是图片上对应插白色的那个。请问下各位,在淘宝上搜索,关键字应该用什么呢?
另外插液晶的插座,搜索时关键字也用什么呀?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单买飞凌的核心板是免费送底板上的接插件的,不用单独买。
lcd的接口叫做fpc 40pin 下接 0.5间距 插座。这个管飞凌要一个就行了,在淘宝买还不够邮费呢,呵呵。
OK6410产品页面里面有详细的接插件介绍www.wi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