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V7670摄像头模块使用方法

楼主(2011-12-06):
如上图,是我买的OV7670模块的实物照片,和店家给我的模块引脚图。。。

我想问一下:

一、是不是只要我给模块的AVDD、AGND、DIOVDD、DGND接上正确的电压,RESET和PWDN都接地,然后给MCLK接入1.2MHZ的方波,模块就可以正确工作了????

二、在上面电路连接的基础上,是不是就可以通过SIO_D和SIO_C使用SCCB总线对OV7670进行配置了???

三、是不是在正确连接电路之后,在PCLK引脚上就可以检测到方波了????

第一次搞OV7670,不懂啊!!!请各位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嗯,还没去用,图像处理挺麻烦的。这个我也有一个,毕设时尽量用上。

网友A:
用法例程有啊。

网友B(2012-06-11):
我的理解是:
1、SCCB总线控制模块的工作方式
2、提供PCLK、MCLK,数据就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