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不能导入protel的工程文件DDB?

楼主(2011-12-06):
如题,提示信息

网友A:
— —!楼主的图片太经典了,我一打开就对着“确定”猛点,我以为我电脑弹对话框了呢:L

网友B:
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哦,不好意思,我用的是AD6

楼主:
看来还是有人出现过,哪位解决的同志,告诉下,少走弯路啊

网友C:
protel中重新打开另存下,或者单独导出sch PCB
在用AD10 导入看看

网友D:
嗯。楼上的方法不错。

楼主:
试了,不行,看来还得一个个转,蛮烦。一个工程文件下20来个文件,可能是AD10不支持protel里面的树形结构

网友D:
AD没法一下子搞那么多文件的DDB,还是老老实实把文件导出来,再单独导入AD中。

网友E:
AD10默认情况下,没有安装这个插件,安装就可以导入了

楼主:
请楼上赐教!

网友F(2012-05-23):
如何导入插件

网友G(2013-03-04):
引用 网友E:
AD10默认情况下,没有安装这个插件,安装就可以导入了

大神
求插件

网友H(2013-08-26):
引用 网友A:
— —!楼主的图片太经典了,我一打开就对着“确定”猛点,我以为我电脑弹对话框了呢 ...

哈哈,实在人,不过我也点了两下。

网友I(2013-10-23):
引用 网友E:
AD10默认情况下,没有安装这个插件,安装就可以导入了

我的安装不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了,但是我没有sign in,为什么还安装不了呢?
我现在就怕还有啥插件缺少的,我都不敢用AD10,我还在用protel呢。但是我是WIN7系统,protel用起来各种不方便啊。求解!

网友J:
protle 适用于xp系统,用win7系统不方便

网友K(2014-09-02):
先前我也遇到无法导入的问题,好在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和大家一起分享:
只需左侧的 Add  不要添加,只添加右侧的Add文件即可
我猜测是:中文路径的问题  中文版操作系统 文件夹“桌面”无法更改为英文,因此放在C盘的Document文件夹中除外的其他地方,路径里都有中文“桌面”,导致载入不了,大家可以试试,如果不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我的QQ:906351194

网友L:
装插件呀~没插件怎么导入

网友K:
插件也是一个因素,先确认自己是否装有插件的
确认方法,观看图片就ok了,第二幅图片第三行第一列 是否看到 importers
如果有那就是安装了,如果没有的话,去官网上看看;
或者在网上找找有没有插件可以下载;
再不行就软件重新装,勾选对应的选项即可,有什么什么可以再call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