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动态时钟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2-06):
我现在需要一个5M-30M可变时钟,精度大概1M-2M,原来想用分频的方法实现,但是需要的系统时钟太高,加法器实现起来有点困难;但是动态可重配置DCM没用过,也不知道实现起来效果会怎么样,想请高手指点一二,要是有参考资料会更好,用的是SP6的片子。谢谢

网友A:
没接触过帮你顶下

网友A:
一会猴版就能看到了

楼主:
嗯,冲着猴哥来的。:lol

网友B:
奇怪了,你有片子,你为什么不自己先试试呢,原语调DCM试试吗

网友C:
这个使用PLL,等我想一想

网友C:
奇怪了,你有片子,你为什么不自己先试试呢,原语调DCM试试吗
引用 网友B:

DCM肯定不行:)

网友C:
4# 诗俊 谢谢啦

网友C:
3# tikelu 我看到了。

网友C:
没接触过帮你顶下
引用 网友A:

下次帮忙出点主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