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ULINK2出问题了。。。

楼主(2011-12-06):
最近在用ULINK2调试lm3s6965时,出现以下问题,程序也不能下载了,不知道咋回事?求高人指点
在keil中点download后 弹出来一个框如下:
No JTAG Device Found!  然后又弹出个错误: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我的ULINK2连接应该没问题的,如下图:

网友A:
突然出现的吗?有没有试过别的Project能不能下载?

有可能是芯片锁住了

楼主:
突然出现的 都不能下载了 你说是ULINK中的芯片锁住了还是 目标板的芯片锁住了

网友B:
首先排除JTAG本身完好
然后确定是否目标板芯片锁住。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指的是你M3芯片锁住

网友C(2015-04-01):
楼主 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我现在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 我试了好几个主板了 都不行
感觉我的LPC2378的主板应该是好的 现在用的是MDK4.74版本 也不知道是不是版本太高的原因 还是什么
楼主要是解决了 麻烦帮帮我啊

网友D:
可能是排线坏了,换根排线试试。

网友E(2016-11-01):
引用 网友A:
3# mjqupsky

我指的是你M3芯片锁住

请问如果芯片被锁住了,怎么处理

网友F(2017-05-09):
请问如果芯片被锁住了,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