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F5438的IO控制的简洁形式

楼主(2011-12-06):
最近在5438上写IO控制时,总结如下代码,发现如此简单
使用方法:
使P7OUT的BIT3位,电平翻转

  • #define SW_ON       0
  • #define SW_OFF       1
  • #define SW_FLASH      2
  • #define P12OUT       (PJOUT_L) /* Port 11 Output */
  • unsigned char      volatile *PT_CTL[12]      =
  • {
  •      &P1OUT,
  •      &P2OUT,
  •      &P3OUT,
  •      &P4OUT,
  •      &P5OUT,
  •      &P6OUT,
  •      &P7OUT,
  •      &P8OUT,
  •      &P9OUT,
  •      &P10OUT,
  •      &P11OUT,
  •      &P12OUT,
  • };
  • void IoCtl( int index_port,unsigned int _chan,                              unsigned char _onoff )
  • {
  •      unsigned char      volatile * p = &PAOUT_L;
  •      p = PT_CTL[index_port];
  •      switch(_onoff)
  •      {
  •                  case SW_ON :
  •                              *p &= ~(BIT0 << _chan);
  •                              break;
  •                  case SW_OFF :
  •                              *p |= (BIT0 << _chan);
  •                              break;
  •                  case SW_FLASH :
  •                              *p ^= (BIT0 << _chan);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define LED {IoCtl(7-1, 3, SW_FLASH);}

LED;(只测试过P7,其它端口未测试)

网友A:
呵呵,楼主感受到了单片机给你带来的乐趣了,不过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么简单,再向上走就是软件的实现了,当程序上升到软件工程的概念后,就不是那么的简单了。

网友B:
如果一直都那么简单就好了,关键就是不是一直都简单的啊

网友C:
功能需求越来越多 程序量越来越大 最后就变的越来越复杂

网友D:
谢楼主分享了 以后学深了也要分享啊

网友E:
楼主还要再好好的学习啊

网友B:
果然很简洁了,期待楼主有更多东西分享

网友F:
TI最近发布了MSP430Ware软件包,提供了驱动库,可以调用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