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LCD12864模块[KS0108]

楼主(2011-12-06):
以下是转载匠人的液晶点阵128x64模块程序,驱动芯片是KS0108。此芯片是较为常用的液晶模块芯片,在市面上使用较多。希望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参考。谢谢cxjr。
  如你有更好的源程序欢迎上传微控技术论坛。

//**********************************************
#include   "msp430x14x.h"        // Standard Equations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HZTable.h"
#include   "ASCII816.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RS         BIT0
#define    RW        BIT1
#define    E           BIT2
#define    CS1       BIT3
#define    CS2       BIT4
#define    RST       BIT5
#define    EL          BIT6          //背光
//数据线:p4口   ,控制线:p5口
//**********************************************
uchar  cradd1,cradd2;
uchar item1[5]={0,1,2,3,50};       //欢迎使用
uchar item2[5]={4,5,6,7,50};       //请等待……

//=======================================================
void short_delay(uint i)
     { uint j;
       for(j=0;j<=i;j++);
     }
void delayms(uchar tickms)
     { uchar count,i;
       _NOP();
       _NOP();
       _NOP();

       for(i=tickms;i>0;i--)
         { for(count=0;count<=58;count++) {;}
           _NOP();
         }
      }
//**************************************************
void prl0(uchar com1)// 写指令代码子程序(左)
{
        P5DIR|=0X7F;      //P5为输出口
        P5OUT|=CS1;       //csa=1
        P5OUT&=~CS2;      //csb=0
        P5OUT&=~RS;
        P5OUT|=RW;        //RS=0,R/W=1,以便读液晶状态
        P4DIR=0x00;       //P4口为输入口
        do
        {
         P5OUT|=E;      //E=1
         cradd1=P4IN;
         P5OUT&=~E;     //E=0
        }
        while((cradd1&0x80)!=0);
         P5OUT&=~RW;    //rw=0
         P4DIR=0xff;    //P4口为输出口
        P4OUT=com1;
        P5OUT|=E;       //E=1
        P5OUT&=~E;      //E=0
}
//**************************************************
void prl1(uchar dat1)// 写显示数据子程序(左)
{
         P5DIR|=0X7F;      //P5为输出口
         P5OUT|=CS1;       //csa=1
         P5OUT&=~CS2;      //csb=0
         P5OUT&=~RS;
         P5OUT|=RW;        //RS=0,R/W=1,以便读液晶状态
         P4DIR=0x00;       //P4口为输入口
        do
        {
         P5OUT|=E;          //E=1
         cradd1=P4IN;
         P5OUT&=~E;        //E=0
        }
        while((cradd1&0x80)!=0);
        P5OUT|=RS;         //rs=1
        P5OUT&=~RW;        //rw=0
         P4DIR=0xff;       //P4口为输出口
         P4OUT=dat1;
        P5OUT|=E;      //E=1
        P5OUT&=~E;     //E=0
     }
//**************************************************
void prr0(uchar com2)// 写指令代码子程序(右)
{
         P5DIR|=0X7F;      //P5为输出口
         P5OUT&=~CS1;      //csa=0
        P5OUT|=CS2;       //csb=1
        P5OUT&=~RS;
        P5OUT|=RW;        //RS=0,R/W=1,以便读液晶状态
        P4DIR=0x00;       //P4口为输入口
        do
        {
         P5OUT|=E;        //E=1
         cradd1=P4IN;
         P5OUT&=~E;       //E=0
        }
        while((cradd1&0x80)!=0);
         P5OUT&=~RW;      //rw=0
         P4DIR=0xff;      //P4口为输出口
         P4OUT=com2;
         P5OUT|=E;        //E=1
         P5OUT&=~E;       //E=0
}
//*************************************************
void prr1(uchar dat2)// 写显示数据子程序(右)
{
         P5DIR|=0X7F;      //P5为输出口
         P5OUT&=~CS1;      //csa=0
         P5OUT|=CS2;       //csb=1
        P5OUT&=~RS;
        P5OUT|=RW;        //RS=0,R/W=1,以便读液晶状态
        P4DIR=0x00;       //P4口为输入口
        do
        {
          P5OUT|=E;      //E=1
          cradd1=P4IN;
          P5OUT&=~E;     //E=0
        }
        while((cradd1&0x80)!=0);
        P5OUT|=RS;         //rs=1
        P5OUT&=~RW;        //rw=0
        P4DIR=0xff;       //P4口为输出口
        P4OUT=dat2;
        P5OUT|=E;      //E=1
        P5OUT&=~E;     //E=0
}
//****************************************************
//读显示数据子程序      (左屏)
//****************************************************
uchar ReadDatal(void)
{
      uchar Rdata;
      P5DIR|=0X7F;      //P5为输出口
      P5OUT|=CS1;       //csa=1
      P5OUT&=~CS2;      //csb=0
      P5OUT&=~RS;
      P5OUT|=RW;        //RS=0,R/W=1,以便读液晶状态
      P4DIR=0x00;       //P4口为输入口
      do
      {
        P5OUT|=E;      //E=1
        cradd1=P4IN;
        P5OUT&=~E;     //E=0
      }
      while((cradd1&0x80)!=0);

      P5OUT|=RS;                 //RS=1
      //P5OUT|=RW;               //R/W=1
      P5OUT|=E;                  //E=1
      Rdata=P4IN;
      P5OUT&=~E;                 //E=0
      return Rdata;
}
//****************************************************
//读显示数据子程序          (右屏)
//****************************************************
uchar ReadDatar(void)
{
      uchar Rdata;
      P5DIR|=0X7F;      //P5为输出口
      P5OUT&=~CS1;      //csa=0
      P5OUT|=CS2;       //csb=1
      P5OUT&=~RS;
      P5OUT|=RW;        //RS=0,R/W=1,以便读液晶状态
      P4DIR=0x00;       //P4口为输入口
      do
      {
        P5OUT|=E;      //E=1
        cradd1=P4IN;
         P5OUT&=~E;     //E=0
      }
      while((cradd1&0x80)!=0);

      P5OUT|=RS;                 //RS=1
      //P5OUT|=RW;               //R/W=1
      P5OUT|=E;                  //E=1
      Rdata=P4IN;
      P5OUT&=~E;                 //E=0
      return Rdata;
}
//**********************************************
//**********************************************
void clsr(void)     //清屏
{      uchar i,j;
       for(i=0;i<8;i++)
       {   prl0(i|0xb8);      //设置页地址
           prr0(i|0xb8);
           prl0(0x40);
           prr0(0x40);
           for(j=0;j<64;j++)  //设置列地址
             { prl1(0x00);    //写0x00
               prr1(0x00);
             }
       }
}
//**********************************************
void allon(void)    //满屏
    { uchar i,j;
      for(i=0;i<8;i++)
         { prl0(i|0xb8);
           prr0(i|0xb8);
           prl0(0x40);
           prr0(0x40);
           for(j=0;j<64;j++)
             { prl1(0xff);  //写0xff
               prr1(0xff);
             }
          }
      }
//***********************************************
void stripe(void)
    { uchar i,j;
      for(i=0;i<8;i++)
         { prl0(i|0xb8);
           prr0(i|0xb8);
           prl0(0x40);
           prr0(0x40);
           for(j=0;j<64;j++)
             { prl1(0xaa);
               prr1(0xaa);  // 写0xaa
             }
          }
      }
//***********************************************
void stripe1(void)
{ uchar i,j;
      for(i=0;i<8;i++)
      {    prl0(i|0xb8);
           prr0(i|0xb8);
           prl0(0x40);
           prr0(0x40);
           for(j=0;j<64;j++)
             { prl1(0x55);   // 写0x55
               prr1(0x55);
             }
      }
}

//***************************************************

//***************************************************
void hzw_pr(uchar colum2,uchar  page2,uchar code2)// 写汉字
//page2:页  colum2:列    code2:代码  code2=0,1,2,3……表示第几个汉字
{   uchar i,j,colum;
    uchar  *hzp;

    uchar flag;
   hzp=&HZTable[code2][0];
    for(j=0;j<2;j++)
    {    prl0(page2|0xb8);         //页
         prr0(page2|0xb8);
         colum=colum2;
         if(colum2>63)           //右屏
   { colum=colum-64;
                       prr0(colum|0x40);
                       flag=1;
   }
         else                    //左屏
   {prl0(colum|0x40);
                  flag=0;
   }
   //*********************
         for(i=0;i<16;i++)
         {
    if(flag==0)
    {
     prl1(*hzp);
    }
                else
    {prr1(*hzp);}
                hzp++;
                if(colum==64)   //列=64
    {
     colum=0;
                    if(flag==0)
     {
      flag=1;
                        prr0(colum|0x40);
     }
                    else{break;}
                }
                colum++;
         }
         page2++;
    }
}
//***********************************************
void w_hzstr(uchar colum4,uchar  page4,uchar   *str1)// 写汉字字符串
{
      while(*str1!=50)
      {
                hzw_pr( colum4,  page4,*str1) ;
                colum4=colum4+16;
                str1++;
       }
}
//***************************************************
//init_xt2;   初始化XT2     晶振为4MHZ
//*****************************************************
void init_xt2(void)
{
     unsigned int iq0;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BCSCTL2 |=DIVM_1;              //MCLK 2分频SMCLK=MCLK=2MHZ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char  a;
  // uchar i,j;
   WDTCTL=WDTPW+WDTHOLD;
   init_xt2();
   P5DIR|=0X7F;       //P5为输出口
   P5OUT&=~RST;       //rst=0
   delayms(10);        //1ms
   P5OUT|=RST;        //rst=1
   P5OUT&=~EL;       //EL=0  背光=0
   do
    {
         prl0(0xc0);prr0(0xc0);   //显示开始行
         prl0(0x3f);prr0(0x3f);   //开显示
         //P5OUT&=~EL;       //EL=0  背光=0
         //******************************************************
         clsr();        //  clear screen
                        //写汉字字符串1   欢迎使用
                        //写汉字字符串2   请等待…
         w_hzstr(32,2,item1);w_hzstr(32,5,item2);
         delayms(100);
         for(a=0;a<50;a++)
         { delayms(100);}

         prl0(0xc0);prr0(0xc0);

         clsr();

         allon();       //fill screen

         delayms(100);
         for(a=0;a<25;a++)
           { delayms(100);}
         prl0(0xc0);prr0(0xc0);
         clsr();        //clear screen
         delayms(100);
         for(a=0;a<25;a++)
           { delayms(100);}

        /*  stripe screen   */
         prl0(0xc0);prr0(0xc0);
         stripe();
         delayms(100);
         for(a=0;a<20;a++)
           { delayms(100);}
         prl0(0xc0);prr0(0xc0);
         stripe1();
         delayms(100);
         for(a=0;a<50;a++)
           { delayms(100);}

    }while(1);}
//****************************************************

网友A:
不错不错,最近手上有一个12864,不过不带字库,用不了你这个程序,可以参考下,呵呵,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