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的BQ24070问题,万望解答。

楼主(2011-12-06):
最近在开发一个手持机设备,电源路径管理我们选择的是BQ24070,做为电池充电供电路径的电源管理,ARM9内核是1.2V,外围设备是3.3V。
目前,搭电路调试,发现一个问题。

现象描述如下:
我外面用了一块普通手机锂电池实验,发现如果不接电池而接外部供电,BQ24070能顺利转出4.4V到OUT管脚;直接接有电量的电池不接外部供电,也能顺利转出4.4V到OUT管脚;现在如果接外部电源让BQ24070给电池充电,发现不能实现充电,但可以有OUT4.4V输出。
PG脚的状态是电源良好
STAT1和STAT2都是OFF。
充电电流约5uA------这个极小,不知道什么原因。
其他情况就是,电池始终充不上点。不知道原因,请高手解释。。。。。。。

我自己怀疑是timer fault,但将VREF与TMR短接还是不能充电。
应该不是进入SLEEP状态了。因为我外部供电比电池电压高。

PS: 我的TS管脚是直接接锂电池的正负极中间那个脚,我认为那是做温度检测用的。。。。。不知道对不对。。。。

望高手指点。。。。。我没什么分,但希望有人帮忙。。。拜谢。。。。

网友A:
TS 应该是温度检测引脚!!!你是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吧??好好看看datasheet和TI的evm的文档!!!

网友A:
楼上的兄弟问题解决的如何啊???

网友B:
能把你的原理图发出来给我看看么?

网友B:
你可以先看看TS引脚的电压是多少v?需要保证在0.5v到2.5v之间,芯片才能正常工作,最好是你能提供发原理图看一下。

网友C:
应该是温度检测引脚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5楼方法是要用TS温度检测功能,也行,或者在TS端接10K电阻到地禁止温度检测。

网友D(2013-12-04):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E:
应该是技术手册没有吃透吧    楼主   一般  TI的技术手册上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这个  主要还是管脚的定义问题没有搞清楚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