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66的导通电阻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1-12-06):
貌似DataSheet只列出了最大电阻,好大,大于150欧姆了.但是典型导通电阻没有列出来,这个芯片的典型导通电阻是多少?

网友A:
一般TTL,CMOS芯片只写最大输出多少电压,灌电流和拉电流等,模拟开关才写导通电阻
没有写典型值,就按照最不利于你的电路稳定工作的数据来设计。

网友B:
to LZ:

NXP的手册中有Ron的典型值,25度下基本就是50欧上下。需注意的是,此类模拟开关是用于导通信号的,电流非常有限(测试条件是在1mA以下)。

楼主:
to LZ:

NXP的手册中有Ron的典型值,25度下基本就是50欧上下。需注意的是,此类模拟开关是用于导通信号的,电流非常有限(测试条件是在1mA以下)。
引用 网友B:

怎么和摩托罗拉的手册差这么远?难道是手册太旧了?

网友C:
不同厂商,参数不同也很正常呀。而且HWM给的是NXP是典型值,你查的是摩托罗拉的最大值。

网友D:
74HC40xx系列的模拟开关导通内阻都比较大,一般都是几十欧姆吧,如果是用于导通模拟量,衰减就大了。

网友E:
后面加个运放跟随器.

网友F:
NXP的片子都不敢买了,参数一般都比别人的好一些。
上次一个微电流检测到小板子有个CD40106振荡器,样品好好的,小批量生产的时候发现输出有高频干扰,一查居然是NXP的CD40106驱动能力太强导致的,换TI的解决问题。

网友B:
TI的参数比NXP的还要好(20欧左右),是否就更不敢买了呢?

参数不是问题,关键是别买了假货。另外,有时候设计不当,参数“越好”越糟糕。

网友G:
设计时还是要考虑极值,器件制造有离散性的,手册通常给出的是最劣值,需要低导通内阻去选相应的型号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