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06):
可以建立公式计算每个点的数值

也可以建立输出数据表

还可以用有RAM波形的存储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熟悉一下单片机是怎么做事的,然后再看看其是否还有辅助帮手——如计数器(或直接PWM输出)。

网友C:
楼上够了

网友D:
这位是问 花卷 问题的 哪位帅哥嘛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