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接地请教

楼主(2011-12-06):
PCB上模拟地(这里指低频的模拟信号地)、数字地、电源地怎么连接。我知道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但是怎么把他们接到电源的地上呢?数字信号会带给地很多干扰,可以通过磁珠和电感接到电源地上。还有说通过0欧电阻连到电源地上,我想O欧电阻对数字信号带来的高频干扰没有像磁珠、电感对高频信号有大阻抗。所以我觉得接0欧电阻,和把数字地直接接到电源地上没有什么区别。公司现在的做法是布PCB的时候就是先把模
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再分别接到电源地上。我个人应该是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模拟地直接接到电源地,数字地通过磁珠或者电感(不能是0欧电阻)接到电源地。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A:
常规做法,啥都别用,只需在PCB的电源地入口附近将那些不同类的地单点连接即可。当然接入PCB板的电源线不宜过长。

网友B:
“我想O欧电阻对数字信号带来的高频干扰没有像磁珠、电感对高频信号有大阻抗”,磁珠和电感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磁珠偏向于对高频信号能量的吸收。

楼主:
2L:是不是单点接地,数字地和模拟地没有公共阻抗到电源地入口,所以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没有干扰?
您说常规做法是啥都别用。这种情况在什么条件下成立呢?是不是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这样做。
3L:谢谢。有时间好好看看磁珠的资料。

网友A:
to 4L:

地线传导干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存在共享通路。如果希望两个不同地(非隔离)间的传导干扰降低,那就得尽量缩短其共享通路。我前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单点接地,那还有降低磁耦合串绕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单点接地”就是您说的让数字地和模拟地共享通路尽量小的意思呀,难道这种情况不叫单点接地?

网友A:
to 6L:

这就是单点接地,此外还含无地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像我图中写的的那样图1 没有公共阻抗,图2没有公共阻抗,图3有地环路吗?
地环路会造出什么不良影响吗?我们公司用得AD都是16位的,但是PCB都有地环路(如果图3那种情况就是地环路的话)

网友A:
to 8L:

图一存在共享地通路,图二无共享地通路,图三存在地环路。

如果器件地间无显著的干扰,存在共享地通路问题不大;否则须分开单点接地。

网友C:
常规做法,啥都别用,只需在PCB的电源地入口附近将那些不同类的地单点连接即可。当然接入PCB板的电源线不宜过长。
引用 网友A:

单点接地后再把地线覆铜就是所有的地都连在一起了,怎么样隔离,降低耦合?

网友A:
to 10L:

将地线覆铜成完整地平面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地平面上的电流由其上层的信号线导引,基本是各走各的路。具体参考微带传输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
另外我想知道地环路的影响,现在我接触到的一款公司的PCB就存在地环路,这个PCB主要是对模拟信号采样(AD是16位),这种情况下地环路会有不良影响吗?这款PCB都生产几年了,似乎没什么问题。

网友A:
to 12L:

是否有影响要看其周围是否存在空间磁耦合干扰,干扰的频率和强度是多少,以及地环路的尺寸和形状。有地环路不一定说就一定存在EMI问题,但设计时应该尽量避免。

楼主:
HWM前辈,那“单点接地”的这个“单点”选在什么地方好呢?您看图中“接地点1”,“接地点2”,“接地点3”选哪个比较好,我在图中选择了“接地点3”,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网友D(2013-04-18):
引用 网友A:
to 4L:

地线传导干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存在共享通路。如果希望两个不同地(非隔离)间的传导干扰降低, ...

向大师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点接地后再把地线覆铜就是所有的地都连在一起了,怎么样隔离,降低耦合? ...

这也是我想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HWM前辈,那“单点接地”的这个“单点”选在什么地方好呢?您看图中“接地点1”,“接地点2”,“接地点3” ...

我还等答案呢咋没回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HWM前辈,那“单点接地”的这个“单点”选在什么地方好呢?您看图中“接地点1”,“接地点2”,“接地点3” ...

我一般都是 数字的地串联起来 模拟的地串联起来 ,最后分别连接到电源的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