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AVS详细的讲解

楼主(2011-12-06):
AviSynth是AVI synthesizer的缩写,简单来说就是个合成平台!在媒体文件和压缩软件之间担任"桥梁"的角色。这座桥梁不是简单的独木桥、而是有栏杆、有台阶(比喻其提供的大量虑镜)。因此比较灵活!如对于压制real格式来说,源媒体文件是vob、d2v(DVD处理过程中的中间文件)、ac3、mp3、avi、DAT/mpge等,而应用程序是各种real压缩软件如Helix realproducer,BatchRealProducer和EasyRealProducer,它们都支持avs的导入。个人推荐使用EasyRealProducer(可能目前的版本在avs方面不够完善,但趋势是明朗的,呵呵)。AutoRv9虽然在avs方面有所体现,但不适合刚接触rmvb压制的朋友.
AviSynth首先要编写建立一个包含特定命令的文本,称之为"脚本"(文件后缀名为avs),这些命令指定要运行处理的媒体文件和滤镜!
AviSynth的平台和相关滤镜更新比较快,功能不断增加,编辑avs脚本也更简单。在射手网可以下载到这个平台软件。至于滤镜可以到得到http://www.avisynth.org/warpenterprises/下载
上面简单介绍了AviSynth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为引子,在正文开始前,我想首先交待很重要的一点:avs脚本及其各种滤镜主要适用于大码率媒体文件的处理,也即我们经常接触的DVDRIP/TVRIP avi的制作优化。而对于高度压缩格式的rmvb来说,我们利用的avs滤镜应该持慎重态度(如亮虑镜、字幕虑镜、画面调整等少数几个)!也就是说avs在rmvb压制方面,我们需要的是利用avs灵活的"中间人"的角色(看下面的例子)!而不是为了avs而去压制!初步接触rmvb压制,就在用avs压制DVDRIP-rmvb,完全套用个别论坛给出的avs脚本,里面全是各种滤镜,如3D增强、柔化、去丝等!这些滤镜如果制作DVDRIP的avi那是会获得肯定的画质效果,但是用于rmvb压制,仿佛就是东施效颦!real压制的原理和高码率的mpge4编码是不同的,后者有视频上层的概念,因此滤镜的修饰作用可以体现。我看Doom9讨论avs时,主要还是处理各种大数据量影像媒体为主。如处理自己DV录制的影视、电视卡录制的视频源之类的等。而众所周知的影响real媒体压缩效果就是片源效果。VCD片源的再怎么处理也不可能达到DVD的效果,而DVD片源,再怎么胡乱压制也不会差到哪里。因此avs直接在rmvb的压制中需要适当选择,而不能盲从,特别是对于各种滤镜的选择更要注意。
第二,需要认识avs的桥梁作用。修饰之余尽可能的使用压缩软件本身的功能。如rmvb压制中帧率的改变就可以在压缩软件中进行设置,而不要在avs中写入相关的语句。另外各种压缩软件使用的是real的压缩内核,而real压缩一般以YV12的快速处理环境为主。这也是在使用avs压制rmvb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压制DVDRIP-RMVB的黑边裁减、画面缩放和亮度调节都可以通过辅助软件如ffdshow来实现。请注意我使用的少数几个ffdshow的辅助功能(ffdshow可以变相的认为是avs滤镜的插件化)。其道理和avs是一样的,我只是用了其字幕、调节亮度和缩放尺寸等少数几个功能!
我希望接触过avs法压制rmvb的朋友能够更有效的利用这种方法!我测试过利用avs压制vob文件。感觉:1,压缩速度较快,因为vob直接压缩成rmvb本身就需要画面缩放,用常规方法压制速度较慢。2,黑边裁减很是轻松。3,可以灵活的加载字幕合水印文件。4,压缩效果不如高质量的DVDRIP-rmvb。

下面先简单的介绍些基本方法和常用滤镜。
首先安装avisynth,并将常用虑镜插件dll文件拷贝到安装目录的plugin目录里。
主要利用avs来压制DVD的vob文件
一 基本代码
1. LoadPlugin(),加载插件。
如:
LoadPlugin("VSFilter.dll") 加载字幕插件
LoadPlugin("mpasource.dll") 加载mp3插件
请下载以上提到的滤镜!并解压制到plugin目录里(当然目录可以自己选定)
2.源媒体读取
DirectShowSource("e:\vob\ss.VOB")
DirectShowSource()在高版本avisnyth中显得更万能些,常用的媒体格式,如avi、mpge1/dat、mpge2/vob/bin都可以加载,另外可以不用分离视频和音频,而直接压缩!想要直接压制vob请使用高版本的avisynth,如目前的2.54
AVISource(e:\avi\1.avi,false)
这个对于DVDRIP压制者来说可能更常用些.false表示禁止音频!
WAVSource("e:\vob\ss.wav") 读取wave音频
AC3SOUECE("e:\vob\ss.ac3") 读取ac3音频
MPASOURCE("e:\vob\ss.MP3") 读取mp3音频
注:WAVSOURCE和AVISOURCE是属于核心脚本,无须读取插件,但AC3SOURCE和MPASOURCE需要读取AC3SOURCE和MPASOURCE插件。DirectShowSource的读取需要安装各种音频和视频的解码器
3. crop()、LanczosResize()裁黑边和调整大小
vob文件画面大小一般720×480。16:9宽银幕的都带了很大的黑边,需要裁减掉。也是avs用于vob压制的关键因素之一
裁减黑边和缩放画面是vob文件压制中很重要的因素,一般连用。对于本身就无黑边的文件直接用LanczosResize()
16:9画面的有2种情况,请记住这几个数值,在rmvb压制中直接套用即可!
DVD变形宽银幕:640×352,608×336
电影宽银幕: 640×272
如要将电影宽银幕的画面比列调整到640×272,avs里可以这么写
Crop(8,90,704,300)
LanczosResize(640,272)
如要将DVD变形宽银幕的画面比列调整到608×336,avs里可以这么写
Crop(8,64,704,352)
LanczosResize(608,336)
无黑边的画面的直接用
LanczosResize(512,384)
缩小同时画面强制到标准4:3
请直接记住这几句就可以了得到最佳的rmvb画面大小了!
4.亮度滤镜
亮度滤镜是使用avs压制vob-rmvb vcd-rmvb的又一关键因素。画面太暗的rmvb是失败之作
介绍2个
Levels(0,1.5,255,0,255)
改第二个,我感觉数值在1.3-2之间比较合适,一般1.5比较合适
Tweak(0,1,20,1)
4个浮点数分别表示:调节色度,饱和度,亮度,对比度。一般将第三个调节在0-30之间,以15-20为宜
个人感觉level()比较好,主要调背景为主,而vob文件主要是背景暗。注意Tweak的其他调节可能和颜色控制环境有关,如YUY2,因此其它的最好不要再改动
注:ffdshow目前的版本还是不能支持mpge2唉!否则可以利用它来调节亮度了
5.字幕滤镜
TextSub("h:\avs\jrvs.ssa") 加载水印文本
VobSub("e:\vob\ss.idx") 加载影片字幕
6.其它虑镜介绍,在rmvb压制中不推荐使用,如部分朋友选用的
FluxSmooth(5,7) 柔化滤镜
Convolution3d("moviehq") 3D优化滤镜
2者需要加载相应的滤镜插件
二,合成
LoadPlugin("VSFilter.dll")
LoadPlugin("mpasource.dll")
video=AVISource("c:\1.avi",false).TextSub("c:\**.ssa").VobSub("c:\1.idx").Lanczosresize(512,384) #定义了avi源、字幕、水印和画面大小
audio=mpasource("c:\1.mp3") #音频
AudioDub(video, a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