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边读代码边查书边加注释与x264命令行翻译

楼主(2011-12-06):
读代码,第一步先知道各个struct(corresponding to diff layer) 里面的parameter(syntex semantics)是啥,这时候x264命令行 参数介绍是很好的提示,是很好的起点.
本文对应的是x264命令行模式,VFW方式也用相同的参数,不过是图形界面,可以自己找对应的英文。
    使用格式:x264 默认选项 -o 输出文件 输入文件 [长x宽]
输入支持格式:RAW/y4m/avi/avs(编译时可选)
输出支持格式:264/mkv/mp4(编译时可选)
    x264的许多参数可以有-/--两种输入法,笔者也不知道为什么。以下等价参数用“参数1/参数2 <必需数值格式>”表示,参数尾部()内为个人推荐。
-h/--help 帮助
帧类型选项:
-I/--keyint <整数> 最大IDR帧间距,默认250
-i/--min-keyint <整数> 最小IDR帧间距,默认25
--scenecut <整数> 画面动态变化限,当超出此值时插入I帧,默认40
-b/--bframes <整数>     在IP帧之间可插入的B帧数量最大值,范围0~16,默认0
--no-b-adapt            关闭自适应B帧判定(-b设为1时可用,其他不推荐)
--b-bias <整数> 控制插入B帧判定,范围-100~+100,越高越容易插入B帧,默认0
--b-pyramid             允许B帧做参考帧
--no-cabac              关闭内容自适应二进制算术编码(CABAC,高效率的熵编码)(会提高速度,但严重影响质量)
-r/--ref <整数>         最大参考帧数,范围0~16,默认1
--nf                    关闭环路滤波(一种除马赛克算法)
-f/--filter <alpha:beta>设置环路滤波的AlphaC和Beta的参数,范围-6-6,默认都为0
码率控制选项:
-q/--qp <整数> 固定量化模式并设置使用的量化值,范围0~51,0为无损压缩,默认26
-B/--bitrate <整数> 设置平均码率
--crf <整数> 质量模式,量化值动态可变(目前不太成熟,质量不如设置固定量化值)
--qpmin <整数> 设置最小量化值,范围0~51,默认10
--qpmax <整数> 设置最大量化值,范围0~51,默认51
--qpstep <整数> 设置相邻帧之间的量化值差,范围0~50,默认4
--ratetol <小数> 平均码率模式下,瞬时码率可以偏离的倍数,范围0.1~100.0,默认1.0
--vbv-maxrate <整数> 本地最大瞬时码率,默认0(与-B设置相同)
--vbv-bufsize <整数> 码率控制缓冲区的大小,单位kbit,默认0,开启时同时开启cbr
--vbv-init <小数> 码率控制缓冲区数据初始占用比例,范围0~1.0,默认0.9
--ipratio <小数> I帧和P帧之间的量化系数,默认1.40
--pbratio <小数> P帧和B帧之间的量化系数,默认1.30
--色度-qp-offset <整数> 色度和亮度之间的量化差,范围-12~+12,默认0
-p/--pass <1|2|3> 多次压缩码率控制
1:第一次压缩,创建统计文件
2:按建立的统计文件压缩并输出,不覆盖统计文件,
3:按建立的统计文件压缩,优化统计文件
--stats <字符串> 统计文件的名称,默认"x264_2pass.log"
--rceq <字符串> 速率控制公式,默认"blurCplx^(1-qComp)"
--qcomp <小数> 线性量化控制,0.0为固定码率,1.0为固定量化值,默认0.6,只用于2-pass和质量模式
--cplxblur <小数> 根据相邻帧平滑量化值比例的最大值,范围0~99.9,默认20.0,只用于2-pass和质量模式
--qblur <小数> 对统计文件结果平滑量化值比例的最大值,范围0~99.9,默认0.5,只用于2-pass
--zones <z0>/<z1>/… 分段量化,格式为:<开始帧>,<结束帧>,<选项>,可选项为:q=<整数>(量化值)或b=<小数>(码率倍数)
分析选项:
-A/--analyse <字符串> 动态块划分方法,默认"p8x8,b8x8,i8x8,i4x4"。可选项:p8x8/p4x4/b8x8/i8x8/i4x4;none/all(p4x4需要p8x8. i8x8需要--8x8dct)
--direct <字符串>       动态预测方式,默认"spatial"。可选项:none/spatial/temporal/auto
-w/--weightb 允许B帧加权预测(可以减少相邻B帧质量低的影响)
--me <字符串> 对全像素块动态预测搜索的方式,默认"hex",可选项:
dia:菱形搜索,半径1 (快)
hex:正六边形搜索,半径2
umh:可变半径六边形搜索
esa:全面搜索(很慢,而且效果与umh几乎相同)
--merange <整数> --me为umh/esa时的搜索半径,最大64,默认16
-m/--subme <整数> 动态预测和分区方式,可选项1~7,默认5(与压缩质量和时间关系密切,1是7速度的四倍以上)
1:用全像素块进行动态搜索,对每个块再用快速模式进行四分之一像素块精确搜索
2:用半像素块进行动态搜索,对每个块再用快速模式进行四分之一像素块精确搜索
3:用半像素块进行动态搜索,对每个块再用质量模式进行四分之一像素块精确搜索
4:用快速模式进行四分之一像素块精确搜索
5:用质量模式进行四分之一像素块精确搜索
6:进行I、P帧像素块的速率失真最优化(rdo)
7:进行I、P帧运动矢量及块内部的速率失真最优化(质量最好)
--b-rdo B帧也进行rdo,需要--subme在6以上
--mixed-refs 可以在一帧内使用不同参考帧
--no-chroma-me 不进行色度的动态预测
--bime 可以平均B帧参考块的运动矢量
-8/--8x8dct 可以使用8x8的离散余弦变换(DCT)
-t/--trellis <整数>     Trellis量化,对每个8x8的块寻找合适的量化值,需要CABAC,默认0
0:关闭
1:只在最后编码时使用
2:一直使用
--no-fast-pskip 关闭快速P帧跳过检测
--no-dct-decimate       关闭P帧联合编码(可以增加细节,但也会增大体积)
--nr <整数> 噪声去除,范围0~100000,默认0
--cqm <字符串> 设置外部量化矩阵格式,默认"flat",可选项:jvt/flat
--cqmfile <字符串> 读取JM格式的外部量化矩阵文件,自动忽略其他--cqm*选项
--cqm4 <list> 设置4x4的量化矩阵,用逗号分开,范围1~255的16个整数
--cqm8 <list> 设置8x8的量化矩阵,用逗号分开,范围1~255的64个整数
--cqm4i/--cqm4p/--cqm8i/--cqm8p 设置I、P帧不同的量化矩阵
--cqm4iy/--cqm4ic/--cqm4py/--cqm4pc 设置亮度、色度不同的量化矩阵
视频标准化选项:
这些选项与编码无关,不过如果要用mp4之类的播放器,可以设置,风险自担
--sar width:height 设置长宽比
--overscan <字符串> 过扫描线,默认"undef"(不设置),可选项:show(观看)/crop(去除)
--videoformat <字符串> 视频格式,默认"undef",可选项:component/pal/ntsc/secam/mac/undef
--fullrange <字符串>    Specify full range samples setting,默认"off",可选项:off/on(我也不明白这是干什么的,请高手指点)
--colorprim <字符串>    原始色度格式,默认"undef",可选项:undef/bt709/bt470m/bt470bg,smpte170m/smpte240m/film
--transfer <字符串>     转换方式,默认"undef",可选项:undef/bt709/bt470m/bt470bg/linear,log100/log316/smpte170m/smpte240m
--colormatrix <字符串>  色度矩阵设置,默认"undef",undef/bt709/fcc/bt470bg,smpte170m/smpte240m/GBR/YCgCo
--chromaloc <整数> 色度样本指定,范围0~5,默认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