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irf3703

楼主(2011-12-06):
各位大侠,小弟想做一直流电机的驱动桥,电源电压8v,电机工作电压DC 2.4~60 V,电流3A左右,小弟想问下与irf3703对应的p沟道场效应管是什么型号?还有就是3703是否能适应小弟所做桥的要求?小弟在此谢过各位大侠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下!

楼主:
还有就是哪位大侠给推荐一款工作电压在5-8v的半桥或全桥驱动芯片,irf2104这一类的。

楼主:
额。。。竟然无人来顶。。。。

网友A:
首先,不知道LZ为什么不选专用驱动桥,而是用MOS管自己搭?
其次,为什么选irf3703这款不上不下的管子?导通电阻有更大的,也有更小的。
最后,P沟道的性能不好,尤其是导通电阻,找不到与irf3703匹配的。但另一方面,导通电阻也用不着那么小,电流才3A,随便找一个例如IRF4905即可,然后再配N沟道的。

网友B:
4个 都用3703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