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C语言编写注意事项

楼主(2011-12-06):
微处理器一般用于特定环境和特定用途,出于成本、功耗和体积的考虑,一般都要求尽量节
省使用资源,并且,由于微处理器硬件一般都不支持有符号数、浮点数的运算,且运算位有限,
因此,分配变量时必须仔细。另外要说明的是,速度和存储器的消耗经常是2个不可兼顾的目标,
在多数情况下,编程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权衡和取舍。
需要注意的事项如下:
1)  通常在满足运算需求的前提下,尽量选择为变量定义字节少的数据类型。
比如最常用的 int和 char, int是 16 位的, char 是8位的,如果没有必要,不要使用 int,
而且使用 char 也最好使用 unsigned char。运行时,可以在变量窗口看到,使用类型为
unsigned char 的变量是 16 进制的格式,而使用 int 的是十进制格式,如果 char 没有定义
为 unsigned,会出现负号,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在 430 中是不需要负数的。

2)  尽量不用过长的数据类型,如 long、long long和 double
3)  MSP430的 C编译器不支持位寻址,所以运算中尽量减少位操作,对于只有“是”
和“否”的变量,如果RAM 容量允许,则可分配为 unsigned char类型,可提高运算速度。
如果分配为某字节的某个位,可以减少存储器的消耗,但是会降低运算速度
4)  避免使用浮点数,尽量使用定点数进行小数运算。如果必须使用浮点数,则尽量
用 32 位的 float,而不是 64位的 double
5)  尽量将变量分配为无符号数据类型
6)  对于指针变量,如果声明后其值不再改变,则声明为 const 类型,这样编译器编
译时能更好的优化生成的代码
7)  尽可能的使用局部变量而非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static) 。这样有利于编译器
编译时更好的优化生成的代码
8)  避免对局部变量使用 &取地址符。因为这样会使编译器无法把此变量放在 CPU的
寄存器中,而是放在RAM中,从而失去了优化的机会
9)  仅在模块内使用的变量声明为 static,有利于优化代码
10)  如果堆栈空间有限,尽量减少函数调用的层次和递归调用

网友A:
LS这网名 罕见

网友B:
这是楼主自己总结的吗?很精练啊,谢谢楼主

网友C:
呵呵,工作之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