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W功放 晶体管设计

楼主(2011-12-06):
铃木那本晶体管设计上中,0.5W功放可否用8050,8550代替输出端的功率晶体管呢?

网友A:
负载多大?这个不好说。

楼主:
2# yuyi21ic 又碰到您了,呵呵,0.5W/8ohm的扬声器,我想不用负反馈,9013放大,然后8050,8550直接驱动,可以不?

网友B:
下面是fairchild的8050 TO-92封装参数
VCBO Collector-Base Voltage 40 V
VCEO Collector-Emitter Voltage 25 V
IC Collector Current 1.5 A
PC Collector Power Dissipation 1 W

从IC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从PC看,就可能有问题了,你要接你的电路图算算实际的最大集中极耗散功率。选的管子最好为它的3到来倍。

从另一方面来看,0.5W也并非一定要工作在0.5W的状态,市面的很多小功放直接用9013做功放觉得都还可以。呵呵,功率肯定不达标。

电压放大一般用9014。

楼主:
4# Tinnal 但是我们的8050、8550好像是国产的,Pc就只有600mW,那不是完全不行啊!一般要选3倍啊,好大~0.5W的喇叭一般也需要0.5W吧,我如果要输出达0.5W,Pc恐怕要500mW,为什么电压放大用9014啊,hfe大么?

楼主:
4# Tinnal 能帮我算算推挽输出管的PC么?

网友C:
U^2/R(8)=0.5→U=2
2*1.414=2.828v加上2V饱和压降取正负5V电源ok

网友D:
我今天刚用8050,8550做了一功放,可以看我发的帖子,有照片。

楼主:
7# 免证入网 貌似您说的是对的,呵呵,如果用正负5V的话功耗可能就小多了,我试试看

网友B:
4# Tinnal 但是我们的8050、8550好像是国产的,Pc就只有600mW,那不是完全不行啊!一般要选3倍啊,好大~0.5W的喇叭一般也需要0.5W吧,我如果要输出达0.5W,Pc恐怕要500mW,为什么电压放大用9014啊,hfe大么? ...
引用 楼主:

那就够呛了。呵呵。
是呀,选9014就是hfe大,9013我们一般都是接在后级作小功率功放的。

楼主:
10# Tinnal 谢谢您了

网友E:
可以啊,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