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做恒流源,加负载后 电流会变化 ,怎么办?谢谢

楼主(2011-12-06):
加负载后,电流受电源电压影响也很大。需要100ma的电流 。怎么解决呢?参考电压回不到2.5V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从哪里搞到的电路?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恒流源电路,希望放弃。
糟糕的原因,不仅在于压降比较大,更主要的是R81上的电流比较大而且不是恒定的,这个电流与R51上的100mA叠加,总电流就随电源电压变化很大。

性能比较好而且简单的二端恒流源,可以用LM317加一个12.5欧的电阻来实现。

网友B:
只有忽略tl431灌电流时才是好的.
把负载放到三极管C级会好点

楼主:
2# lymex 谢谢,这是手册上的图,我试试LM317。

网友C:
这是个坑爹电路,一点都不恒流~~~,实在要用,吧三极管换成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