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个芯片?

楼主(2011-12-06):
大侠们,谁见过这个芯片?这个芯片用于输入级,可能是滤波或者差分前放,是否有高手见过或试用过?或者有谁知道他的厂家?

网友A:
用CP666搜好像是高频场效应管,http://www.crystalonics.com/
淘宝也能找到珠丝马迹

楼主:
3# xymxym 唉,是啊,可是和贴片的差太远了。不知道是不是军工IC不

楼主:
没高手出现啊,郁闷

楼主:
高手都到哪了:'(

网友B:
是不是滤波器啊

网友C:
把电路的前后电路先抄出来,再分析。光看上边的标能把你累死,最少的有所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