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电缆连接器BNC的阻抗怎么是75欧姆

楼主(2011-12-06):
为什么不是50欧姆?

常用的连接器有哪几种啊,有没有图片呢

比如给电路板供电用的,以及输入输出信号的,有些见过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楼主:
下面第一个图中 右下角的 连接器和插头叫什么名字?
第二个图中 中间的 那个连接器 叫什么名字

网友A:
市面上有50欧姆和75欧姆两种BNC头

网友B(2012-02-01):
短距离的传输,50欧姆和75欧姆两种BNC接头几乎可以通用。

网友C:
(1)75Ohm阻抗现在特定用在CATV里,因为CATV追求远距离低损耗传输,75Ohm传输线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其他的基本都是50Ohm(300Ohm的羊角天线已经快绝种了)
(2)连接器要分场合,主要是看信号的情况,是射频信号还是普通低频信号,电流多大,电压多少,又分板对板、板对线、线对线等情况,很难说哪种常用。
(3)这个叫香蕉插头,很多老式指针表的表笔就是这种%E

网友C:
短距离的传输,50欧姆和75欧姆两种BNC接头几乎可以通用。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SWR要求严格的地方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