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两片max7221驱动数码管万年历,怎么去除它们之间的干扰?

楼主(2011-12-06):
我最近写了个万年历的程序,用了两片max7221,可调试时发现第二片max7221出现乱码,单独驱动一个max7221显示都正常,同时驱动就有问题。
希望能得到哪位大侠的指点。。。。。。

楼主:
void sent (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Max7221CLK = 0;
         Max7221DIN = (Data&(0x80>>i)) ? 1:0;
         _nop_();
         _nop_();
         Max7221CLK = 1;
         _nop_();
         _nop_();
        }
}
void write1(unsigned char add1,unsigned char dat1)
{
         Max7221CS = 0;
         sent(add1);
         sent(dat1);
         Max7221CS = 1;
}
void write2(unsigned char add2,unsigned char dat2)
{
         Max7221CS =0;
         sent(add2);
         sent(dat2);
         Max7221CLK=1;
         sent(0x00);
         sent(dat2);
         Max7221CS=1;
}这是我写的两片max7221的驱动程序 ,求高手指点指点,哪儿有问题?

楼主:
哪位大侠 给点意见啊

网友A:
看了漫天还是看不太懂,真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