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odelsim编译xilinx仿真库的问题

楼主(2011-12-06):
我用modelsim6.0编译了xilinx的三个库文件,编译成功了,但是文件夹里文件名都是乱码。之前编译完成后没有发现,今天调用ip核,发现map时出现错误,原因是找不到库文件,求哪位大神指教啊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603649595/QQ/WinTemp/RichOle/%7DRB2ZSY$_XP(8O89N9B)%7B%258.jpg

网友A:
是不是有中文路径啊。

网友B:
不是很清楚

网友C:
我用modelsim6.0编译了xilinx的三个库文件,编译成功了,但是文件夹里文件名都是乱码。之前编译完成后没有发现,今天调用ip核,发现map时出现错误,原因是找不到库文件,求哪位大神指教啊file:///C:/Documents%20and ...
引用 楼主:

直接使用ISE里面自带工具编译库~

网友D:
不知楼主有启发没

网友E:
直接用这个啊: compxlib

网友F:
直接用这个就好了啊

网友C:
直接用这个啊: compxlib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单独用这个也不行

网友G:
5# GoldSunMonkey 同问,用compxlib编译了好几次了,都出错误;直接在modelsim下无法仿真,现在只有在ISE下调用modelsim才行啊,猴哥有啥办法没有啊?

网友H(2012-02-21):
回复 网友C:
我按照你的方法编译了仿真库,在modelsim单独使用时可以仿真,但是在ISE下仿真却失败 ,提示原因是找不到仿真库,这个和工程路劲有关系吗

网友I:
版本是否配套,不配套容易出现你的问题,集成环境下,编译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