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prog3 急急急

楼主(2011-12-06):
我连续两个月里用坏两个CYPRESS Mini Prog3,结果是VTARG和GND短路了,有没有谁知道原理图或者解决方法啊?为什么老是在烧写的时候短路啊?

网友A: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帮你顶!!!

网友B:
你的板子使自己做的还是cypress的开发板?
要是自己板子的话,设计上有没有问题?这里有一个关于编程的文档,希望对你有帮助

AN62391 - PSoC3 Programming Specifications.pdf

楼主:
回复3楼:板子是我自己做的,程序也是自己写的,设计上问题不是很大,原理图和PCB都给CYPRESS看过,现在的问题是高于5V的都不可以烧写和调试,小于等于3.3V的都可以,我现在用的是3.3V的进行烧写和调试,哎,郁闷啊,两个月里用坏两个,Mini Prog3一开始还是可以用的,用着用着就不行了,悲剧啊~~

网友C:
很久之前有个客户烧坏过miniprog3,后来板子上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不过他那次miniprog3一天一夜都连在目标板上。

网友D:
Mini Prog3 是什么?它的datesheet怎么找?

楼主:
回复7楼:Mini Prog3 是调试和烧写在一起的烧写器,可以用于PSOC1,3,5的,

网友E:
这个真没遇到过呀!!!!!!!!!!!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结贴了~~不管了,我的那个坏的又可以用,只是偶尔不是很好用~~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