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68013做过U盘的?

楼主(2011-12-06):
RT,有的话顺便发个资料,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CY貌似有个专门做U盘的芯片,与68013类似。

网友B:
68013不大么?

网友C:
68013肯定可以做U盘,不过这样去做肯定不够合理,因为有其它的芯片专门是控制U盘的,CY也有对应的芯片,是EZ-USB NX2LP系列,上官网上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那一般68013做什么比较多?为什么现在U盘一般都只是全速的不做成高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我现在得用这个板做个U盘。。

网友C:
如果你非要用68013做U盘,从技术上来讲,也没有任何问题。68013有现成的驱动硬盘的例程,当然运输你也可以驱动U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芯片,开发U盘简单点。68013做确实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