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比较器反馈的不常见电路,大家给点意见呢。。。

楼主(2011-12-06):
有个关于比较器反馈的不常见电路,大家给点意见呢。。。

该电路实际用的为比较器,其通过RC串联正反馈,RC之间通过二极管接地。

该电路是什么功能呢?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A:
R1、C1、D1徒增比较器不稳定外,没有什么作用。应该去掉。

网友B:
此电路目的是施加一点交流正反馈,但比较器翻转后很短时间正反馈即消失。这样做,可以使比较器输入信号上升和下降过程动作电压相等(若施加直流正反馈则不等,总有一点小差别)。二极管目的是限制反馈幅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maychang老师。。。。

网友C:
同意3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