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菜鸟---用lm324时 出现小失真

楼主(2011-12-06):
最近再做一个音响放大器 原理图是书上找的 想用LM324做电压放大 (TI申请的),焊完一个电路测试的时候 发现 在1K-----10K范围里 出现波形的失真。。。如下图

想知道 这是什么失真类型??? 是由什么引起的???会影响后面的电路么???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看波形像是交越失真

网友B:
运放供电有问题。

网友C:
你的输入波形测下

网友D:
9V单电源供电,示波器测出来Vpp = 28.4V!!!!!

网友E:
根据放大倍数为7.8倍,输出的幅值A必须小于4.5,可以计算出输入的范围,你的输入肯定过大,而且建议提高电源电源

网友F:
和5楼同感!

网友G:
你要把那个反馈电阻减小啊!感觉直流偏置都弄高了点,前面过来的交流信号不能太大!

网友H:
参与一下

网友I:
同意二楼

网友J:
1脚对地接一个1K左右的直流负载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K:
示波器的地没夹好,示波器探头的地线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J:
:lol :lol 成功解决。。。。

网友J:
这个第一次用LM358/324做音频放大电路就发现的问题,需要加一个直流负载就可以消除失真,想想都快20年了。

网友L(2012-05-04):
14L 20年前就碰LM324啊,那时我还在读幼儿园噢

网友L:
14L :20年前就碰LM324啊,那时我还在读幼儿园

网友M:
这个第一次用LM358/324做音频放大电路就发现的问题,需要加一个直流负载就可以消除失真,想想都快20年了。
引用 网友J:

加一个直流负载就可以消除失真,是什么原理?

网友N:
加一个直流负载就可以消除失真,是什么原理?
引用 网友M:

同问!

网友O:
貌似是让LM324内部尾级输出电路下面的三极管强制一直导通

网友P:
交越失真,LM358/324就有这个毛病

网友Q:
我觉得是在交流输入为零的时候,输出端被这个电阻钳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