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2F508小程序调试不成功原因

楼主(2011-12-06):
;**********************************************************************
;                           A026 SOURCE CODE                          *
;**********************************************************************
        list      p=12F508
        #include  <p12F508.inc>
        __CONFIG   _MCLRE_ON & _CP_OFF & _WDT_OFF & _IntRC_OSC
;------------------------------------------------------
tus                EQU     0x07        ;250uS record
tms                EQU                tus+1                ;40timer counter(250uSx40=10ms)
tmsl        EQU                tms+1                ;
tmsh        EQU                tmsl+1                ;4000timer counter(250uSx4000=1000mS)
ts                EQU                tmsh+1                ;
sf                EQU                ts+1                ;status flag
                                                        ;b'00000000'两分钟低速
                                                        ;b'00000001'一分钟低速
                                                        ;b'00000010'两分钟高速
                                                        ;b'00000011'一分钟高低速
                                                        ;b'00000100'关机
tb                EQU                sf+1                ;timer0 backup
mf                EQU                tb+1                ;motor flag
kf                EQU                mf+1                ;key flag
kv                EQU                kf+1                ;key value
;**********************************************************************
        org     0x000             ; coding begins here
        movwf   OSCCAL            ; update register with factory cal value
;--------------------------------------------------
start
        btfsc        STATUS,7                ;check if io wake up
        goto    wkup                        ;yes, do wkup program
;--------------------------------------------------
power_on
        nop                                                ;no, do the next program
        nop
        movlw        b'00001111'                ;电平唤醒ON,弱上拉ON(只对输入口有效),内部指令周期,
                                                        ;上升沿触发,预分频器分配给watchdog,watchdog分频
                                                        ;比1:128,此时定时器分频比为1:1。
        option                                        ;开电平唤醒及配置看门狗和定时器!是否启用看门狗
                                                        ;由__CONFIG或编程器配置位决定。
        movlw        b'00000000'
        movwf        GPIO                        ;off motor,off led
        movlw        b'11111001'                ;gp1,gp2置为输出状态,其它保持与复位后一样的状态
                                                        ;(高阻输入状态)(包括gp0为key输入状态),
                                                        ;gp3永远是输入状态,gp2有可能由OPTION设置为输入状
                                                        ;态(T0CKI),而不理会TRIS中设置的内容
        tris        GPIO                        ;写IO输入输出控制器
;--------------------------------------------------
        movlw   0x07
        movwf   FSR
clram
        clrf        INDF
        incf        FSR,f                        ;FSR是一个5位宽寄存器,FSR<7:5>未实现,读取值为1。
        movlw        0xff                        ;上电复位值是111xxxxx.
        xorwf        FSR,w
        btfss        STATUS,Z
        goto        clram                        ;
;--------------------------------------------------
        movf        GPIO,w                        ;在进入休眠模式之前,读取输入引脚(全为1,上拉电平)。
                                                        ;当器件处于休眠模式时,引脚上的值不同于上次读该引
                                                        ;脚时的状态时,就会发生唤醒。 如果发生电平变化时
                                                        ;唤醒,并且没有在进入休眠模式前读引脚,即使在休眠
                                                        ;模式中没有引脚发生变化,也会立即发生唤醒。
        sleep
        nop
;**********************************************************************
wkup
        nop
        nop                                                ;wake up
        movlw        b'10001111'                ;
        option                                        ;关电平唤醒!
settmr0
        movlw        b'11111001'                ;gp1,gp2置为输出状态,其它保持与复位后一样的状态
                                                        ;(高阻输入状态)(包括gp0为key输入状态),
                                                        ;gp3永远是输入状态,gp2有可能由OPTION设置为输入状
                                                        ;态(T0CKI),而不理会TRIS中设置的内容
        tris        GPIO                        ;写IO输入输出控制器
        movlw        .8                                ;(T填充值=256-T溢出值+2)
        movwf        TMR0                        ;timer0 restart ,basic on (256-8)uS,is (248+2)uS.
;--------------------------------------------------
        movlw        b'00000110'
        movwf        GPIO                        ;turn on the motor and led
        clrf        sf                                ;标识默认状态,为两分钟低速动作
        bsf                mf,0                        ;标识电机动作乒乓状态
        clrf        kf
;**********************************************************************
chk_tm
        movf        TMR0,w                        ;读取TMR0时间
        subwf        tb,f                        ;得到C标志位信息
        movwf        tb                                ;将W值(即TMR0值)保存起来
        btfss        STATUS,C                ;(tb-TMR0)>0,即C为1(无借位)时转去执行“溢出处理”
        goto        chk_tm                        ;(tb-TMR0)<0,即C为0(有借位)时转去执行“没有溢出”
        movlw        .8                                ;保持250uS溢出率(T填充值=256-T溢出值+2)
        addwf        TMR0,f                        ;确保时间精度
;-----------------
;250uS时间到
;-----------------
        movlw        b'00000000'                ;两分钟低速状态标识码
        xorwf        sf,w                        ;得到标志位
        btfsc        STATUS,Z                ;是否是两分钟低速状态?
        goto        L2                                ;执行两分钟低速状态
;--------------------------------------------------
        movlw        b'00000001'                ;一分钟低速状态标识码
        xorwf        sf,w                        ;得到标志位
        btfsc        STATUS,Z                ;是否是一两分钟低速状态?
        goto        L1                                ;执行一分钟低速状态
;--------------------------------------------------
        movlw        b'00000010'                ;两分钟高速状态标识码
        xorwf        sf,w                        ;得到标志位
        btfsc        STATUS,Z                ;是否是两分钟高速状态?
        goto        H2                                ;执行两分钟高速状态
;--------------------------------------------------
        movlw        b'00000011'                ;一分钟高速状态标识码
        xorwf        sf,w                        ;得到标志位
        btfsc        STATUS,Z                ;是否是一分钟高速状态?
        goto        H1                                ;执行一分钟高速状态
;--------------------------------------------------
        goto        enter_slp                ;进入睡眠状态
;**********************************************************************
L2
        incf        mf,f
        btfss        mf,0                        ;监视mf电机标志位bit0的乒乓状态,每两次250uS后改变GP2输出状态
        goto        $+3
        movlw        b'00000100'
        xorwf        GPIO,f                        ;取反GP2,
;--------------------------------------------------
        call        chk_key
        movlw        b'00000010'
        xorwf        kf,w
        btfss        STATUS,Z
        goto        t1sL2
        clrf        tms
        clrf        tmsl
        clrf        tmsh
        clrf        ts
        clrf        kf
        movlw        b'00000010'
        movwf        sf                                ;标识下一步进入两分钟高速状态
        goto        H2
;-----------------------------------------------------------------
t1sL2
        incf        tmsl,f                        ;1秒钟计数(4000次)
        btfsc        STATUS,C                ;低位运算是否有进位?
        incf        tmsh,f                        ;有,高位加1
;-----------------------------------------------------------------
        movlw        0x0f                        ;4000次计数比对,d'4000'=h'fa0'
        xorwf        tmsh,w                        ;先比对高位
        btfss        STATUS,Z                ;是否相同?
        goto        chk_tm                        ;不同,放弃比对
        movlw        0xa0                        ;相同,继续比对低位
        xorwf        tmsl,w                        ;是否相同?
        btfss        STATUS,Z                ;相同,跳过下一句,执行1秒钟时间到动作
        goto        chk_tm                        ;不同,放弃比对
;-----------------------------------------------------------------
        incf        ts,f                        ;秒计数器累加
        clrf        tmsl                        ;清4000次计数器低位
        clrf        tmsh                        ;清4000次计数器高位
;-----------------------------------------------------------------
        movlw        .120                        ;准备比对时间
        xorwf        ts,w                        ;比对时间是否到120S
        btfss        STATUS,Z                ;skpz
        goto        chk_tm                        ;没到,放弃比对
        clrf        tms                                ;120S(2分钟)到,清10ms计数器
        clrf        tmsl                        ;120S(2分钟)到,清4000次计数器低位
        clrf        tmsh                        ;120S(2分钟)到,清4000次计数器高位
        clrf        ts                                ;120S(2分钟)到,清秒计数器
        clrf        kf                                ;120S(2分钟)到,清按键标识码
        movlw        b'00000001'                ;准备修改为一分钟低速状态标识码
        movwf        sf                                ;修改为一分钟低速状态标识码
;**********************************************************************
L1
        incf        mf,f
        btfss        mf,0                        ;监视mf电机标志位bit0的乒乓状态,每两次250uS后改变GP2输出状态
        goto        $+3
        movlw        b'00000100'
        xorwf        GPIO,f                        ;取反GP2,
;-----------------------------------------------------------------
        call        chk_key
        movlw        b'00000010'
        xorwf        kf,w
        btfss        STATUS,Z
        goto        tmsL1
        clrf        tms
        clrf        tmsl
        clrf        tmsh
        clrf        ts
        clrf        kf
        movlw        b'00000010'
        movwf        sf                                ;标识下一步进入两分钟高速状态
        goto        H2
;-----------------------------------------------------------------
tmsL1
        incf        tmsl,f                        ;4000次ms计数
        btfsc        STATUS,C                ;低位运算是否有进位?
        incf        tmsh,f                        ;有,高位加1
;-----------------------------------------------------------------
t500msL1
        movlw        0x07                        ;2000次(0.5s)计数比对,d'2000'=h'7d0'
        xorwf        tmsh,w                        ;先比对高位
        btfss        STATUS,Z                ;是否相同?
        goto        t1sL1                        ;不同,放弃比对
        movlw        0xd0                        ;相同,继续比对低位
        xorwf        tmsl,w                        ;是否相同?
        btfss        STATUS,Z                ;相同,跳过下一句,执行0.5秒钟时间到动作
        goto        t1sL1                        ;不同,放弃比对
;-----------------------------------------------------------------
        movlw        b'00000010'
        xorwf        GPIO,f                        ;取反GP1,
;-----------------------------------------------------------------
t1sL1
        movlw        0x0f                        ;4000次计数比对,d'4000'=h'fa0'
        xorwf        tmsh,w                        ;先比对高位
        btfss        STATUS,Z                ;是否相同?
        goto        chk_tm                        ;不同,放弃比对
        movlw        0xa0                        ;相同,继续比对低位
        xorwf        tmsl,w                        ;是否相同?
        btfss        STATUS,Z                ;相同,跳过下一句,执行1秒钟时间到动作
        goto        chk_tm                        ;不同,放弃比对
;-----------------------------------------------------------------
        incf        ts,f                        ;秒计数器累加
        clrf        tmsl                        ;清4000次计数器低位
        clrf        tmsh                        ;清4000次计数器高位
;-----------------------------------------------------------------
        movlw        .60                                ;准备比对时间
        xorwf        ts,w                        ;比对时间是否到60S
        btfss        STATUS,Z                ;skpz
        goto        chk_tm                        ;没到,放弃比对
        clrf        ts                                ;60S(1分钟)到,清秒计数器
        clrf        tmsl                        ;60S(1分钟)到,清4000次计数器低位
        clrf        tmsh                        ;60S(1分钟)到,清4000次计数器高位
        clrf        ts                                ;60S(1分钟)到,清秒计数器
        clrf        kf                                ;60S(1分钟)到,清按键标识码
        clrf        GPIO                        ;off motor,off led
        clrf        sf                                ;修改为两分钟低速状态标识码,为下一次唤醒准备
        goto        enter_slp                ;进入睡眠状态
;**********************************************************************
H2
        movlw        b'00000110'
        movwf        GPIO                        ;on motor,on led
;--------------------------------------------------
        call        chk_key
        movlw        b'00000010'
        xorwf        kf,w
        btfss        STATUS,Z
        goto        t1sH2
        clrf        tms
        clrf        tmsl
        clrf        tmsh
        clrf        ts
        clrf        kf
        clrf        sf                                ;修改为两分钟低速状态标识码,为下一次唤醒准备
        goto        enter_slp                ;进入睡眠状态
;-----------------------------------------------------------------
t1sH2
        incf        tmsl,f                        ;4000次ms计数
        btfsc        STATUS,C                ;低位运算是否有进位?
        incf        tmsh,f                        ;有,高位加1
;--------------------------------------------------
        movlw        0x0f                        ;4000次计数比对,d'4000'=h'fa0'
        xorwf        tmsh,w                        ;先比对高位
        btfss        STATUS,Z                ;是否相同?
        goto        chk_tm                        ;不同,放弃比对
        movlw        0xa0                        ;相同,继续比对低位
        xorwf        tmsl,w                        ;是否相同?
        btfss        STATUS,Z                ;相同,跳过下一句,执行1秒钟时间到动作
        goto        chk_tm                        ;不同,放弃比对
;-----------------------------------------------------------------
        incf        ts,f                        ;秒计数器累加
        clrf        tmsl                        ;清4000次计数器低位
        clrf        tmsh                        ;清4000次计数器高位
;-----------------------------------------------------------------
        movlw        .120                        ;准备比对时间
        xorwf        ts,w                        ;比对时间是否到120S
        btfss        STATUS,Z                ;skpz
        goto        chk_tm                        ;没到,放弃比对
        clrf        tms                                ;120S(2分钟)到,清10ms计数器
        clrf        tmsl                        ;120S(2分钟)到,清4000次计数器低位
        clrf        tmsh                        ;120S(2分钟)到,清4000次计数器高位
        clrf        ts                                ;120S(2分钟)到,清秒计数器
        clrf        kf                                ;120S(2分钟)到,清按键标识码
        movlw        b'00000011'                ;准备修改为一分钟高速状态标识码
        movwf        sf                                ;修改为一分钟高速状态标识码
;**********************************************************************
H1
        call        chk_key
        movlw        b'00000010'
        xorwf        kf,w
        btfss        STATUS,Z
        goto        tmsH1
        clrf        tms
        clrf        tmsl
        clrf        tmsh
        clrf        ts
        clrf        kf
        clrf        sf                                ;修改为两分钟低速状态标识码,为下一次唤醒准备
        goto        enter_slp                ;进入睡眠状态
;-----------------------------------------------------------------
tmsH1
        movlw        .1
        addwf        tmsl,f                        ;4000次ms计数
        btfsc        STATUS,C                ;低位运算是否有进位?
        incf        tmsh,f                        ;有,高位加1
;--------------------------------------------------
t500msH1
        movlw        0x07                        ;2000次(0.5s)计数比对,d'2000'=h'7d0'
        xorwf        tmsh,w                        ;先比对高位
        btfss        STATUS,Z                ;是否相同?
        goto        t1sH1                        ;不同,放弃比对
        movlw        0xd0                        ;相同,继续比对低位
        xorwf        tmsl,w                        ;是否相同?
        btfss        STATUS,Z                ;相同,跳过下一句,执行0.5秒钟时间到动作
        goto        t1sH1                        ;不同,放弃比对
;-----------------------------------------------------------------
        movlw        b'00000010'
        xorwf        GPIO,f                        ;取反GP1,
;-----------------------------------------------------------------
t1sH1
        movlw        0x0f                        ;4000次计数比对,d'4000'=h'fa0'
        xorwf        tmsh,w                        ;先比对高位
        btfss        STATUS,Z                ;是否相同?
        goto        chk_tm                        ;不同,放弃比对
        movlw        0xa0                        ;相同,继续比对低位
        xorwf        tmsl,w                        ;是否相同?
        btfss        STATUS,Z                ;相同,跳过下一句,执行1秒钟时间到动作
        goto        chk_tm                        ;不同,放弃比对
;-----------------------------------------------------------------
        incf        ts,f                        ;秒计数器累加
        clrf        tmsl                        ;清4000次计数器低位
        clrf        tmsh                        ;清4000次计数器高位
;-----------------------------------------------------------------
        movlw        .60                                ;准备比对时间
        xorwf        ts,w                        ;比对时间是否到60S
        btfss        STATUS,Z                ;skpz
        goto        chk_tm                        ;没到,放弃比对
        clrf        ts                                ;60S(1分钟)到,清秒计数器
        clrf        tmsl                        ;60S(1分钟)到,清4000次计数器低位
        clrf        tmsh                        ;60S(1分钟)到,清4000次计数器高位
        clrf        ts                                ;60S(1分钟)到,清秒计数器
        clrf        kf                                ;60S(1分钟)到,清按键标识码
        clrf        GPIO                        ;off motor,off led
        clrf        sf                                ;修改为两分钟低速状态标识码,为下一次唤醒准备
        goto        enter_slp                ;进入睡眠状态
;---------------------------------------------------------------------------
enter_slp
        movlw        b'00001111'                ;电平唤醒ON,弱上拉ON(只对输入口有效),内部指令周期,
                                                        ;上升沿触发,预分频器分配给watchdog,watchdog分频比1:128,
                                                        ;此时定时器分频比为1:1。
        option                                        ;开电平唤醒及配置看门狗和定时器!是否启用看门狗
                                                        ;由__CONFIG或编程器配置位决定。
        movf        GPIO,w                        ;在进入休眠模式之前,读取输入引脚(全为1,上拉电平)。
                                                        ;当器件处于休眠模式时,引脚上的值不同于上次读该引
                                                        ;脚时的状态时,就会发生唤醒。 如果发生电平变化时
                                                        ;唤醒,并且没有在进入休眠模式前读引脚,即使在休眠
                                                        ;模式中没有引脚发生变化,也会立即发生唤醒。
        sleep
        nop
;---------------------------------------------------------------------------
chk_key
        movf        kf,w
        btfss        STATUS,Z                ;此前有没检测到有按键按下?
        goto        t20ms                        ;有检测到按下(kf不为0),跳至20mS计时
        btfss        GPIO,0                        ;没检测到按下(kf为0),读取IO引脚值
        goto        $+3                                ;再次测出有键按下
        clrf        kf                                ;无键按下(此前估计是干扰)
        retlw        0
        movlw        b'00000001'
        movwf        kf                                ;有按键按下,标识起来。
        retlw        0
t20ms
        incf        tms,f                        ;20ms计数(80次)
        movlw        .80                                ;此前检测到有按键按下,进行80次计数比对
        xorwf        tms,w                        ;
        btfss        STATUS,Z                ;是否相同?
        retlw        0
        clrf        tms                                ;相同,20ms到,清20ms计数器
        btfss        GPIO,0
        goto        $+3                                ;再次测出有键按下
        clrf        kf                                ;无键按下(此前估计是干扰)
        retlw        0
        movlw        b'00000010'
        movwf        kf                                ;第二次测出按键按下,标识起来。
        retlw        0
;---------------------------------------------------------------------------
        end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和流程图

楼主(2012-01-18):
哪位高人可以帮我看一下代码啊?

网友A:
汇编帝 啊,为啥不用C呢,这样读的人会好读一下。

网友B:
谁会没事来看这一堆ASM指令?

这种事情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慢慢调试去把。。。

网友C:
:lol这简单的东东,你让我重写十遍,我也不看ASM.

网友D:
ASM没错,楼主错在没有分模块调试吧,问题也不说,大家咋知道啥问题呢?

网友E(2015-11-15):
请问问题后面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我也用到这类芯片,还有些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