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电路及说明,是不是错了

楼主(2011-12-06):
lmh6609里给的一个应用,我感觉错了。
如果Q值等于m/1+m2的话,意味着Q值最大只能为0.5
书上说这种sk滤波器Q=1/3-K
手册是不是写的有问题啊,急切等

网友A:
此Q非彼Q。这里给出的是单位增益 Sallen Key 低通滤波器的 Q 值,虽然此处用了个非单位增益的东西。而Q = 1 / (3 - K) 则为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两电容和两电阻取相同值)。这里,其用了个混合的东西。

楼主:
那这种电路 和 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两电容和两电阻取相同值) 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我看多数Sallen Key 低通滤波器都是电阻电容值相等的。

手册上给出这种电路结构目的是什么呢,有特殊性能?

网友A:
to 3L:

前面说了,这是个“混合”的东西,有“Sallen Key”和“压控”的成分。另外,与“压控”不同,“Sallen Key”恰是不要求电容和电阻取同值,注意其中的m(其实应该是其开方)就反映了两个电阻值的关系。

至于手册中为何引用了这个电路,至少我是看不出其意义何在。

网友A:
这个“混合物”的Q值当然也是可以求得,但其形式将复杂得多。

网友B:
呵呵,观帖有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