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不通的地(地以磁珠隔离)检测到的信号不同

楼主(2011-12-06):
我的板子上有AD,DA,其中AD和DA,以及控制部分的地均用磁珠作了隔离,而且模拟地和数字地也都做了隔离
我以示波器观测一放大器的输入端(始终不在此输入端加信号),当示波器的地与放大器输入端的地接在一起的时候,检测到的信号波形为杂波,50mvpp;
当我将信号发生器的地接到板子电源输入端的地时,示波器显示的放大器输入端的信号为1vpp,频率稳定为17Mhz
我对我的放大器等进行了测试,功能都正常,性能上杂波比较严重
我想问一下,上述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其涉及的是那些方面的知识,能否给解释下,或推荐资料看看

网友A:
磁珠去掉试试呢。

网友B:
磁珠去掉马上烧AD,DA

楼主:
磁珠去掉之后,上述现象的确消失了
但是在做pcb的时候不都是要求用磁珠单点连接地吗?这个为什么反而会对带来影响呢?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网友C:
“但是在做pcb的时候不都是要求用磁珠单点连接地吗?”

这不是个规范要求。

楼主:
做pcb的时候不要求用磁珠单点连接地----这仅仅是一个经验之谈?如果模拟和数字地之间干扰不存在的话,磁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
还想问一下,为什么磁珠隔离加上和去掉之后会有那么大的差距?17M的信号可能有什么产生?

网友C:
to 6L:

地线上的干扰是靠疏通解决的,而非强堵。